鸡冻!!!!F3800干铝成功

楼主(2011-01-03):
 RT

先用6mm双刃白钢刀开粗,用时30min,后用6mmR3 双刃钨钢刀,F3800
1、开粗下切0.2mm,行距5mm,余量0.1主轴转速24000
2、精刀行距0.2,公差0.01,转速24000
肥皂水冷却---------本来是钾肥皂+空压机油配的乳化液,结果网上说+少许酒精可以消泡,加进去以后油水又分离了 实际冷却用的是肥皂水
做出来的东东达到预期,用砂纸过一下就可以抛光了,顺铣比逆铣亮很多,不过我没空,一定要双向早点搞完 ---冷却液喷的太厉害,工作间已经淹了,再不早点搞完,漫到外面给老婆打死

网友:
灌水成功

网友A:
这是干的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的什么东西啊

滑翔机尾翼模具,后缘非常薄,不知道能否成功,鸭梨很大

网友:
 强悍哦,发个鸡图看看

楼主:
 白钢刀在24000转下,坚持1个小时后,边角有点变圆了,情况和干代木差别不大,修磨下还能用,看来有冷却的情况下,白钢刀也不是那么不济,我估计边角变圆的主要原因是扫平表面时,频繁高速暴力地撞向铝板,造成刀头崩角,如果斜向切入,一直在切削状态,应该不会那么快磨损

网友:
看上去像木头的啊!

网友B:
什么相机这么牛,把铝拍出铜的效果来

网友:
施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相机这么牛,把铝拍出铜的效果来

灯的问题,用的是白炽灯,颜色偏暖
回外星人,是模具

网友:
还差一面阴模 之前那个发热元件搞好了??

网友:
赶紧的,到时候给我2个滑翔机玩

网友:
楼主的主轴下0.2谦虚了点,2.2的下0.7绝对没有问题,我主轴只有1.2,日常加工使用0.5的下切深度没有问题。转速高了点把转速降到16000左右刀子的寿命会长很多。主轴功率大转速就可以适当降低,小主轴就不行了,在相同下刀深度盒F值的情况下一样转速肯定会断刀。
  ARTcam搞金属还是不行,太少加工策略,走刀路径也很不科学,对刀子冲击大,换个CAM试试感觉绝对更好。MASTERCAM X4就不错

网友C:
尽量使用顺铣,顺铣刀路可以使刀子寿命延长几倍。表面光洁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使用顺铣,顺铣刀路可以使刀子寿命延长几倍。表面光洁度也好。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啊
第一次搞铝,也很满意了,现在还差另外一面,抽空搞下

网友D:
为何不试下整体合金铣铝刀?比一般刀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试下整体合金铣铝刀?比一般刀强很多。

 手上只有一把加长的合金刀,一下子不敢直接上去,废了心疼

网友:
怕老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