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 V2 平衡杆更换

楼主(2011-01-03):
入魔一个多月,潜水、添加设备……潜水、调试……间隙练练模拟器,能飞起模拟器,但不会停会原地,直到飞得看不清炸鸡,起飞到炸鸡能飞几分钟吧。今天忍不住,带上飞机找了个操场试一试,偏偏今天风不小,没几个回合就炸了。期间发现飞的高点会比较稳,但心理比较慌,不知道怎么控制。

炸鸡后果:尾管弯曲、平衡杆弯曲、一个木浆粉碎性骨折

维修:尾轴更换、尾管更换、更换平衡杆的时候怎么也拔不出来,维修结束,先潜水,但是找不到方法,所以开贴请教:

平衡杆能拧的螺丝全拧下来了,拧动平衡杆、打转无阻力,往两边拔、纹丝不动。是不是还有什么机关没有破掉?

另:主轴如何更换?

附图赐教的,不胜感激!!!

网友:
不懂V2。我的SPORT是只要松开平衡杆的止洩螺丝就可以拔出来了。
取掉主轴下面与上面两颗螺丝,取下十字盘导轨,以及十字盘与舵机相连的三个球头扣以后,主轴就可以拔出来了

不过我的是SPORT。V2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非常感谢,估计是我的平衡杆玩的地方卡住了

明天搞搞看。

楼主:
用小锤轻敲一头,平衡杆就一点点向另一端移动,直到拔出!

因为没什么好的受力点,所以直接拔不太能使上力气。

谢谢2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