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首飞

楼主(2011-01-03):
X450安装完毕首飞,没有设置飞控;第一次飞四轴,不太稳定,感觉姿态传感器校正不太顺畅,可能和第一次飞有关。  尾舵控制有些延迟,动作有些迟缓;飞起来有些左偏,微调控的副翼开关校正。

问题:有一个电机旋转起来桨平面明显和其他3个不水平,视频中能看出来;重新拆装了电机、电机座、支臂,问题依然存在,可能的原因: 桨变形、电机座不平、支臂空位误差、电机本身问题;没有仔细对比,肉眼观察很难判断,不知对飞行有多大影响,目前悬停好像影响不大。

用地垫的泡沫做了4个“脚垫”,比较粗糙,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视频审核中,稍后上。

网友:
帮你把视频贴到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X450安装完毕首飞,没有设置飞控;第一次飞四轴,不太稳定,感觉姿态传感器校正不太顺畅,可能和第一次飞有关。  尾舵控制有些延迟,动作有些迟缓;飞起来有些左偏,微调控的副翼开关校正。

问题:有一个电机旋转 ...

要先适应下,另外锁尾和普通直升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没那么迅猛,因为旋转的原理是依靠正反螺旋桨的差速来控制的。

电机不在一个平面,可能是装配问题,你把几条机身固定臂的螺丝松开一些,放在一个平面的桌子上,校平了再拧紧。如果发现是产品部件的品质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

楼主:
谢谢,刚研究半天不知如何贴成这样的?!

网友:
使用Flash标签就可以了。
[flash]Flash网页地址 [/flash]

中间的换成FLASH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电子指南针后尾舵控制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B:
楼主的悬停是控制的还是飞控纠正回来的?感觉我的X450漂移的很严重啊,可能我的手法也是一般,控制不到楼主的悬停状态。

X老大能不能给我发个可以脱控悬停30秒的设置。我先从悬停练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悬停是控制的还是飞控纠正回来的?感觉我的X450漂移的很严重啊,可能我的手法也是一般,控制不到楼主的悬停状态。

X老大能不能给我发个可以脱控悬停30秒的设置。我先从悬停练起

先把X450稳定住。然后给一点遥控器微调抑制漂移,慢慢调整到最佳即可。
另外,飞的太低有底面气流影响,就 不太稳定。一般1米以上就没什么气流了。

楼主:
我飞直机一年了,四轴还是稳多了,确实要调微调的,有漂移但比直机好抱控多了,就是尾巴慢些.今天室外飞了一下,已经很稳了,但是航线模式还不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