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的姿态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01-04):
悬停模式的P  D要怎么设置,航线模式的P  D又怎么设置?我的切换为悬停模式的时候,飞机老是乱飘,不稳啊?何解?

网友:
姿态传感器虽然有开放相关参数,但我们不建议玩家设置。
最常用的是姿态传感器的校准,其他都最好保留出厂默认。

网友:
航线切换为悬停,可能是遥控器的微调需要调整下。
另外也可以尝试对AHRS做一次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模式的P  D要怎么设置,航线模式的P  D又怎么设置?我的切换为悬停模式的时候,飞机老是乱飘,不稳啊?何解?
 飞3米高就不会乱飘了

楼主:
 飞的低了也不行么?

楼主:
校准过后相对来说是稳了一点,但是飞到空中悬停时机身水平方向老是往左拐?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后相对来说是稳了一点,但是飞到空中悬停时机身水平方向老是往左拐?

用遥控器的微调,给一点反向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