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雷了,不怕的进来。如何知道kv值啊?有奖雷劈

楼主(2011-01-04):
悲剧鸟,之前买了好几个无刷马达,大小外观都一样但kv都不同,光溜溜的 没任何刻字的那种,好像是新西达的。从包装里来出忘放回去了。现在彻底餐具了,想放回去 但发现,完全不知道从哪拿的(就是不知kv值啊),晕死,这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知道kv值啊?
手头就有 万用表 是 最高的科技啦。。。请大家介绍个简单的测kv值的方法吧,谢谢啦。

网友:
悲剧了,看绕线,多的KV小 小的KV高,上机试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但这明显不是简单的方法,所以奖品还不会出现

网友:
没得救了。。我的就是把1000跟1400的搞混了  现在丢一边不用了

网友:
空载试转速。

网友A:
用同样的浆和电子设备试拉力,做个向下推得固定座对着精密电子称吹,距离控制一样长,油门保持一样,推力大的KV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样的浆和电子设备试拉力,做个向下推得固定座对着精密电子称吹,距离控制一样长,油门保持一样,推力大的KV大,不知道对不对

电子称正好有,谢谢提醒。但我觉得 kv值越大 应该是 推力越小吧,晕啊,请大家再帮忙确认下,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我唯一的希望啦,大家加油

网友:
空載,-------這個容易
測轉速,------轉速表,或者電腦錄音用軟件分析
量電壓,------萬用表或者電顯
算KV------應該就差的不多

网友:
KV值高的转起来电池电压降的快,这个应该在马达转的时候在电池端可以测出来

楼主:
 还是觉得 吹电子称 简单呀。
忘说:,包装上贴着kv值的字条。现在就是需要确定个 大 中 小 关系,不需要知道具体的kv数。
推力和kv值到底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觉得 吹电子称 简单呀。
忘说:,包装上贴着kv值的字条。现在就是需要确定个 大 中 小 关系,不需要知道具体的kv数。
推力和kv值到底啥关系
KV低的扭力大 KV高扭力小就是,没奖品就这些了

楼主:
扭力大了推力也一样变大吗?
 不许骗奖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大了推力也一样变大吗?
 不许骗奖品

那还得看配搭,快给奖品,不给不说了

楼主:
你狠啊。先一半

是不是:用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桨,推力大的kv就小啊?
回答清楚了保证给另一半另附赠n张更大尺度的:loveliness:

网友B:
同样的电调、电池、浆,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流大的KV值高,电流小的KV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调、电池、浆,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流大的KV值高,电流小的KV值低。

网友:
我的方法最简单,上小桨,风大kv高,风小kv低

网友C:
用万用表交流档,接任意两个电级,用手转一下,同样转速发电的电压越高的,KV越低,反之,KV越高
方法我没试过,你可是试是

网友:
听转速  能分辨个大概。。

网友:
是不是定子极对数不一样呢?KV值低的极对数多?

网友D:
如果是KV1000和KV1400弄混了,装浆夹,然后装个的断了一半的桨,让马达做偏心转动(越大的浆越好)。振动频率大的,扭力大,KV值低,反之KV值高。很容易区分的。

网友:
人多力量大,真的好多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交流档,接任意两个电级,用手转一下,同样转速发电的电压越高的,KV越低,反之,KV越高
方法我没试过,你可是试是
这招很有意思,但不会对设备有损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KV1000和KV1400弄混了,装浆夹,然后装个的断了一半的桨,让马达做偏心转动(越大的浆越好)。振动频率大的,扭力大,KV值低,反之KV值高。很容易区分的。

这个也挺简单,但这个不是明显是对电机进行破坏性的操作吗?不会试玩就要换轴承吧

网友:
最简单办法,花30元买个钳形表,直接测空转电流,越大的KV越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会有任何损害,就是把电机单做发电机,万用表只是测量电压。 而且用手拧一下而已,很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任何损害,就是把电机单做发电机,万用表只是测量电压。 而且用手拧一下而已,很简单的办法

谢谢,单心每次用力不一样

网友:
用手扭一下就知道啦,比较难扭的kv较低比较好扭kv较高!

网友:
还是带浆 看电流吧 大的kv高

网友E:
看线圈,又粗又少的是低KV,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线圈,又粗又少的是低KV,反之。。
线圈又粗又少的应该是高KV

网友:
31楼的上将出身!!
是否开了外挂?
从实招来!!

网友F:
你手上有万能表,就是最好的测量工具。你用电钻夹住电机轴,万能表打在交流档,启动电钻,万能表读数高的,KV就高,反之是低KV。
这是个人绝密技术,现在我已下岗,绝密可以解档。 我不需要你的奖品,只希望大家能学到把问题简单化的手段就满意。
(更正:读数高=低KV      读数低=高KV)     怪不得不见有雷劈过来,用来是答 案有误 )

网友:
35楼

奖品应该是你的了

网友:
实际高KV与低KV可以目视出来

在极对数一样的情况下,高KV的引线比低KV的要粗,直接比较前端剥头的地方,反之细的为低KV(或者用一根牙签拨开电机里过线的地方,数数哪个线多或者线径大很多,则为高KV)。一般XXD的电机同系列的好像也就一种线径的。
极对数不一样的话,磁石越少的KV越高

网友:
单是判断两个电机KV高低基本上不用其他设备,光凭感觉就够了

网友:
35楼说的对  其实看一下电流 算一下 就出来了

网友:
看线径和圈数分kv值是不准确的,马达一般用多线并绕,小线径也能绕出高kv值的,还是看电流和转速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手上有万能表,就是最好的测量工具。你用电钻夹住电机轴,万能表打在交流档,启动电钻,万能表读数高的,KV就高,反之是低KV。
这是个人绝密技术,现在我已下岗,绝密可以解档。 我不需要你的奖品,只希望大 ...

老支青好能强劲

网友:
老支青的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
我是利用电脑主板cpu风扇测速接口,做了个测速(有转速计的可省)。然后测电压,转速除以电压就是KV值了,很准的

网友:
能当发电机用啊

网友C(2011-02-07):
老知青的方法和我差不多,不过用电钻代替了手拧

另外老知青说用交流电压档,读数高的是KV高的。 我说的是读数高的KV低

谁对谁错,自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谁对谁错

高KV电机高电流低电压,低KV是高电压低电流,看你是参考电压还是电流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知青的方法和我差不多,不过用电钻代替了手拧

另外老知青说用交流电压档,读数高的是KV高的。 我说的是读数高的KV低

谁对谁错,自试验就知道了
按电机的结构,低KV电机圈数多,高KV电机圈数小,在相同的转速下,圈数高的,感应出的电压就高。
还是46楼心眼清,把我的大意挑正,谢谢46楼。

网友:
支持电钻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电机的结构,低KV电机圈数多,高KV电机圈数小,在相同的转速下,圈数高的,感应出的电压就高。
还是46楼心眼清,把我的大意挑正,谢谢46楼。

呵呵,老知青客气了

网友:
补充一下,当电机反过来做发电机时,线圈的匝数多的感应的电压高,匝数少的,感应的电压低,高KV的电机因为通过的电流大,所以要用粗线来绕,一般使用多股线并绕,低KV值的电机电流小所以用的多股线要少些细些,这也就是当用6S电的时候要用低KV电机的道理,因为电压提高了,整机的电流就小了,电流变小的好处是可以把整机动力供电的内阻所造成的损耗降低,最直观的,大家都能体会到的就是从3S改6S后电调和电池的温度要低得多,还有因为放电电流小了,电池的寿命也延长了,这跟为什么远距离送电要用高电压是一样的,所以大机都要用6S的电只有这样才做到低损耗和高效,都说的走题了,见谅!见谅!

网友:
方法是买同型号马达一组

各种KV都买来
一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
Castle ICE 系列电调有此功能,连PC直接测KV。

网友:
回楼主

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在保证电机都是完好的情况下测试3个电机的内阻,很简单,电阻高的KV低,电阻低的KV高

网友:
又学了不少~~~谢谢诸位~~~

网友:
听电机的坚啸声,越沉的kv值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