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能降级1.2么?

楼主(2011-01-04):
如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其实“固件升级”就是一个固件烧写程序,只要你把1.20的固件重新升级到飞控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原帖由
无尾熊
于 2011-1-4 11:30 发表
如题。。。。。。。。。。。
 不过你得麻烦把调参软件也降级才可以把飞控从1.21降回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