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方向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1-04):
401换了个方向,(原来线朝后,换成线朝前,比原来转了180度),本以为要重新把DIR开关反向,结果居然不用重新反向DIR开关都锁得好好的。
以前把401从粘在下面换到上面,就要重新设置DIR开关反向。
真奇怪,难道401的方向传感不是水平的?

是上下的?

网友:
只要你的陀螺仪在水平方向,怎么放都可以,因为传感器是水平的

网友:
 lz差点把我搞晕了,换那个方向本来也不用反向啊,你从下面换到上面传感器的方向变了自然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