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美国支努干那样的纵列双浆机型,KDS平衡仪能胜任吗?

楼主(2011-01-04):
是不是要用一种专用的平衡仪?

网友A:
在chinook上? 绝对不可能`~~

网友B:
这个我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的混控就可以

网友C:
我想用共轴双桨的原理,一个正转一个翻转不就解决了吗?这两个桨都有舵机,两桨的舵机可以联动使用。
不玩3D的话,也要有5通控制,升降、前后、左侧右侧、左转右转、前后桨误差校正。不知道我的方法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