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模友,GY401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1-04):
手中的401说明书没有面板开关功能说明,以下几个是代表什么功能?
DS ON/OFF;
DELAY 0-100;
LIMIT 60-140
调陀螺上的
舵机
行程又是如何调的?

网友A:
DS ON/OFF 尾舵是数字舵机就选ON 模拟舵机选OFF
DELAY 0-100 是延迟
LIMIT 60-140 舵机行程

楼主:
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B:
LIMIT 这个是调行程的,只要二边不要碰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