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锁尾很无力,而且经常间歇性失控

楼主(2011-01-04):
kds800+922,锁尾很松并且无力(转向时松松垮垮的,感觉根本不能锁死),悬停时尾巴经常会自动向右跑且无法调整(回舵经常无反应),经检查尾舵机工作正常,尾舵机的行程右111,左36。请高手指教,本人新手,调试方面很无知,请别见怪。

网友:
  重新再設定舵機中立點!舵臂與水平成90度,而尾推置中!

再設定行程盡頭,行程別過多或少!

然後再設定感度,設成鎖定模式!感高越高越好,但不要出現金魚尾!

---------------------------------
你這情況,把舵臂的球頭鬆掉,一推一拉,看看尾推是否暢順.......

這些都是我學回來的,不知合你用否!多研究  :loveliness:

网友:
  如果尾舵機為數碼舵機,設 DELAY 為 0

DS 開關  ON

看看KDS 800說明書

网友:
111 36? 差好多阿

网友:
尾舵机中立点问题吧

网友:
沙发说的很全了

网友:
左右行程应该要平衡吧?楼主做为新手学习不够努力噢

网友:
除了7#所说,你的陀螺仪是不是没调好啊。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我等会就按照沙发的指导调试下先。。。。

楼主:
已经搞定,还是尾舵机中立点和行程的问题,现在左右旋速度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还是尾舵机中立点和行程的问题,现在左右旋速度一样了。。。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严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