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弟用过这种250尾波的讲下好用不?

楼主(2011-01-04):
给YT250的金鱼尾折腾得没脾气了,上淘宝找到这种尾波,有哪位兄弟用过这种250尾波的讲下好用不?

网友:
这个我也有点想买。等测试。255尾波

网友:
这个是自飞的250一体化尾波箱,我有在用,
东西虚位非常小, 顺畅度比250原装的要好,
如果你确认你的金鱼尾是尾波的问题可以试试
-----------------------------------------------------------------------------------
令人纳闷的是,我原装尾总成虽然虚位很大,但是实际飞起来只比这个差一点点,
需要声明的是无论用哪个,我都没有金鱼尾,效果都很满意

网友:
对了提醒楼主一下, 250的主轴軸承MR74ZZ-d3.5是个非标軸承,不太耐用,
亲自碰到过一例金鱼尾,换了很多东西没有消除,很顽固, 几乎没折了,
最后才想起軸承是不是有问题, 干脆换了金属軸承座才舒坦了

楼主:
谢谢LS,我看一下是否这轴承的问题

网友:
买正厂,副厂精度差,小弟折腾了一个半正厂的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YT250的金鱼尾折腾得没脾气了,上淘宝找到这种尾波,有哪位兄弟用过这种250尾波的讲下好用不?

我买了一个,放在250上搞得尾重,不好用.
其实250那种单推本身就很实在很好锁尾.你的金鱼尾应该不是尾波的问题.重点检查中立点或者陀螺的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厂是EP255专用,尾管直径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点尾重,所以又买了1000mah的电池来压头, 重心差不多了
结果头罩又戴不上去了, 才接着搞出个火狐超酷头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专用铝套的,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