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攻丝问题

楼主(2011-01-04):
要在14MM厚铝板的正面 和侧面 攻 8MM  和  6MM  的丝  请问 分别打多大的底孔,另攻丝时需要润滑剂么?用什么润滑剂?总之请多多赐教经验,谢谢!

网友A:
给我个邮件地址,我给你发个资料。

6的打5的孔,8的打6.9。

网友:
好像是用煤油。

网友:
我直接用的玉米油 挺好用的而其还有香味

网友:
6的螺纹 底孔是5
8的螺纹 底孔是6.7  但是6.7攻丝有点费劲 一般都喜欢打6.8-6.9底孔

标准好像是用煤油   但是铝非常好攻  机油 .乳化液 都可以用

网友:
给个小技巧,用大一点的钻头倒一下角会比较好攻。。。。  铝的材质我一般都不用油,因为反而会粘住出屑

楼主:
各位牛人 谢了

网友:
楼上的基本正确.前提是标准螺距的话.因为6毫米和8毫米的螺距都是1. 底空视你丝攻的螺距而定.当然要是材料比较硬的话可以大20丝.比如不锈钢.要不很难攻进去.就算进去了也很容易烂牙或搬断丝攻.攻司最好上点油.书上说铝用煤油黄铜用菜油铁用机油等等.其实就用一般的机油也可以这样攻出来的丝回很光亮而且私攻寿命也会长很多.还有就是注意攻丝过程中的屑子及时清理.不然也会引起烂牙

网友B:
粗牙螺纹M6的螺距是 1mm,M8 的螺距是1.25mm,在铝材上攻丝M6的打5.1,M8的打6.7

网友C:
铝板攻丝可以用带正反转的手电钻加工。找本钳工手册,按上面的攻丝底孔表打好底孔,攻丝时把丝锥蘸一点机油,点动手电钻直到带上劲或者攻透,再拨到反转退出。效率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个邮件地址,我给你发个资料。

6的打5的孔,8的打6.9。

麻烦兄弟也给发份吧,感谢!buster_f@126.com

网友:
6的钻5.2
8的钻6.8
  加机油就好
   要不退丝锥的时候会滑牙的

网友:
M6 M8

以我的经验,M6的钻5mm的孔就可以,M8钻6.5mm的孔就可以,铝材比较软,钻孔小一点比较好,否则攻出来的丝比较松。用普通机油润滑一下就可以。手动攻丝,不建议采用机攻。我攻过40mm的M5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牙螺纹M6的螺距是 1mm,M8 的螺距是1.25mm,在铝材上攻丝M6的打5.1,M8的打6.7

正确,攻时可加一点煤油,勤进勤退,最好将丝攻磨一下,又轻松又不易攻斜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学习并感谢了

网友:
国标  标准的M8是打 6.8的底孔 6的打5.1的底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板攻丝可以用带正反转的手电钻加工。找本钳工手册,按上面的攻丝底孔表打好底孔,攻丝时把丝锥蘸一点机油,点动手电钻直到带上劲或者攻透,再拨到反转退出。效率非常高。

电动螺丝刀用于攻丝,相当不错!

网友:
用挤锥好

网友:
楼上的诸位经验都够丰富滴

网友(2012-03-18):
引用 网友D:

电动螺丝刀用于攻丝,相当不错!

是的,要力量大,转速慢的才行。一般的带调速和正反转的手电钻不好用的,不好调节的

网友:
加点机油  非常好攻 ,我M8的打6.8底孔  105个深15mm铝合金孔用手钻攻丝 用了1小时

网友:
不加油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