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电调 缓启动问题

楼主(2011-01-04):
各位老大
新款带BEC的100A低压电调
设置缓启动后,普通模式油门收到底后,再加速必然又是缓启动,甚至比开机初始启动还要慢。
请问在哪个菜单,如何设置,好像成像 好赢 、ZTW 那样,再次启动时 为正常启动 呢?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就可以了吧

网友B(2011-06-24):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 ,你要么不要顶贴!

网友C:
Auto-Rotation Enable 打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