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电机问题补图

楼主(2011-01-04):
天行者电机在接通电源后,不推油门电机会转。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

网友:
你检查过油门的微调位置吗?

 是否在最低?

网友:
楼主不会没开控吧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的接收机要不就是被干扰了,要不就是坏了,千万别飞,换个接收机试试,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接收机没有输出信号或者输出的信号有问题,电机就会这样抽。。。

网友:
天地飞你都敢用 FPV  小心提控回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试过三个接收机了。都是这样的,跟温度有关吗?
天热的时候不现的,天冷了就出现。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樓主的天行者也被摧殘地好厲害

网友:
电调坏了。或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机飞丢了  要控有什么用 哈

网友:
进角问题吧

网友:
PFV再怎么的还是要买个二次变频的接收吧,最好是HJ的,距离要远大概10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