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来比一下

楼主(2011-01-04):
我是个门外汉,有高手能说一下。uG NX4.0与MACH3这两种的软件那一种更适合初学者?
哪一个软件比较适合用于雕刻机?哦,还请教一下,雕刻机的电控部分是由----变压器,
驱动器,变频器等等组成的吗?能不能图文并茂地介绍一下啊?

网友A:
那个什么 UG很MACH好像不是一个类型吧。我只知道UG和破衣是画图设计软件,MACH是控制软件吧。好像是UG画图---MC之类的编刀路-----MACH加工。。。不知道对否。。请楼下高手详解。

网友B:
这两个软件根本不是一回事,郑重建议:潜水继续

网友C:
UG用于绘图、编写刀路、处理并输出加工所用的NC码;
MACH3是通过NC码控制机器;
两者作用不同

网友:
不一样的 我也是才搞懂

网友D:
简单来说,UG和MACH是两种不同的软件。譬如假设楼主要做个螺旋桨,UG可以用来设计螺旋浆的造型,设计好后再生成加工程序(一般指G代码),而MACH3是执行软件,就是连接程序和机床运动的通道,把螺旋桨程序输入MACH3,MACH3就可以将程序翻译成运动脉冲通过电脑接口输入到机床驱动器,控制电机运动,按照该路线即可加工出螺旋桨实物。UG也不太适合入门吧,类似软件也不少,不过要看楼主准备投入多少心思了。如果有现成的刀路程序,就可以直接输入MACH了。此外,变频器和变压器等是否一定有要看具体机床配置,也不是必须的,楼主多看看书,潜潜水,就慢慢理解了。还有,没理解楼主标题的意思。

网友E:
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F:
完全不是一类啊!UG是集成了CAD,CAM,CAE于一身的三维造型软件。不过UG已经过时了,大部分都改用CATIA了!一个是控制软件,将UG生成的G代码转换成机床的切削动作。

网友G:
顶楼上这位兄弟

网友H:
2个软件不用区别,一个是画图的工程师,一个是干活的操作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