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留意这个充电器?

楼主(2011-01-04):
Thunder Power的产品,不知道什么时候国内可以买到?很期待。
  • Max Charge Rate: 20A per port
  • LiPo, LiIon and LiFe/A123 Cells: 1-8 per port
  • NiCd and NiMH Cells: 1-22 per port
  • Lead Acid/Pb Batteries: 6-12V per port
  • Built-In Balancer (each port)
  • Max Charge Current: 20A (per port)
  • Max Output Watts: 800W (400W per port)
  • Power supply sold separately
  • Recommended Power supply: 12V car battery or 11-16V DC power supply capable of supplying 10 Amps (example: RipMax Pro-Peak)

网友:
好高级哦,顶一下。

网友:
充电器需要这么好的设备吗?一般平衡充不是也可以吗?

楼主:
充电器比较多了,但都不是大功率的。经常飞前一晚通宵充电(6S*8,充电保姆刚好),第二天或因天气问题或其他原因不能飞而要使用充电器放电。想达到出发前1小时内可以把电池充满的效果(类似油动,充接收电带上油就走),所以想买个大功率的,其实不图场外充电的。

网友:
我家的充电器是80W的,两百多

网友:
TP充电器的精度非常不错,不是HYPERION的充电器可比,这一新款我关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目前还没得到商家的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比较多了,但都不是大功率的。经常飞前一晚通宵充电(6S*8,充电保姆刚好),第二天或因天气问题或其他原因不能飞而要使用充电器放电。想达到出发前1小时内可以把电池充满的效果(类似油动,充接收电带上油就走 ...
多买二个充机才是,大功率的也要电池能大C数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买二个充机才是,大功率的也要电池能大C数充才行

不需要10分钟搞掂的效果,现在流行并充,45分钟之内搞掂8组6S就满足了,哈哈。pl8不错,但是只有1个port。

网友:
pl8可以同时对9组充电的,有专门的并联安全充电板,我自己做了一副整合的并联安全充电板

网友:
我给自己选充电器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这款, 个人比较看重充电器的通用性(对各种电池)还有充电电流(要求对大多数电池都能用)
结果搜了好久能够50毫安往上走的充电电流的充电器只有那么几个. 可以选择范围太小了.
电池要充电的多的话, 估计2个充电器还是比较保险些的.外场
有些东西还是一次买够自己用的,再稍微超出一点点.省得反复把资金花在同一个东西上.不值得.

网友(2011-03-07):
友情提示:掏银子之前先打听一下TP在你的国家有没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