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EX玩模拟器的看过来

楼主(2011-01-04):
最近一直用FUTABA6EX玩模拟器,时间长了,插插拔拔教练接口第3引脚(见图)脱焊,焊了两次效果不好,使用不了几次故障依旧,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一劳永逸的修复办法,能否通过简单焊接直接连到音频线上(前提不影响外场飞行)。顺便发个牢骚,这个方口真TM垃圾!

网友:
1、NC-空脚
2、GROUND-地
3、SignalOUT-信号输出
4、+V电源正极
5、+V Switched电源正极开关
6、SignalIN信号输入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教练功能,直接换成3.5MM的音频插座就行,只接3脚信号和2脚地。笔者的6EX就是这样改的,经久耐用,非常可靠。

楼主:
感谢楼上办法 再弱弱的问一下 模拟器音频口好像是立体声的 应该是3.5的插座用双声道还是单声道 能在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