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仪表车床改装数控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有一台0632仪表车床想改装为数控控制,选择步进
电机
作为运动控制X.Y轴,步进电机初步选定三相混合式86步进(4NM),不知如何选择滚珠丝杆,还有准备买一台旧电脑用来控制,不知道电脑和步进电机之间如何通信?本人从事车床加工有时候因为工艺要求需要在车床上打孔(孔径最大12MM),不知86步进够力不够力?还有就是想实现车螺纹的功能是否需要更换主轴电机(现在用的是普通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以上问题还请大家不吝指教。

楼主:
各位热情的坛友进来给出出主意呀!

网友A:
我的C0625也打算改

网友B:
为什么要改数控?是批量生产?
三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很少的.
换刀用什么方式.

楼主:
回6楼
为了提高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才考虑改为数控,换刀方式为手动,希望懂行的朋友多给出点主意,谢谢了

楼主:
回复金诺科技
86步进电机加长型需要几NM的力矩,电脑并口直接和步进驱动器通信吗?我的三相电机是1.1KW的选择多大的变频器合适?麻烦金诺科技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CA6136类大机子改数控用的是20N左右的!想想你自己的用多少N的呢哈哈!要看你是直驱还是别的了

楼主:
回复金诺科技
购买接口板和步进电机还有驱动器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回复金诺科技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金诺科技

网友D:
丝杆可以使用螺距2mm的 这样电机的扭力可以适当的小点

楼主:
回复17楼
初步选定86步进电机6NM,准备用1:2同步轮连接,要是直连估计力气也够用,主要是滚珠丝杆不知选多大的。请教朋友滚珠丝杆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