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油动改电动行不行????

楼主(2011-01-04):
大家好,我之前买了台15级甲醇油动的飞机 四通道的。可是发动机太难搞了。现在想改成电动的不知道可以不?如果能改的话需要买什么样的电机电池或者其他设备呢?

网友A:
50元发动机,比玩电还便宜了,就玩油吧

网友:
!

很好改的,新西达2814电机或任何一种2836电机,1060桨,加一个50A电调

网友:
改的话   发动机M来耍耍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元发动机,比玩电还便宜了,就玩油吧

我也想玩油。可是发动机除了刚刚装好那时候比较好发动 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杯具啊。话说。电调是插到原来控制油门那个通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玩油。可是发动机除了刚刚装好那时候比较好发动 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杯具啊。话说。么?

是的,电调是插到原来控制油门那个通道,记得通电前必须把杆收到最底,还有微调!

网友A:
对了,你的加长轴转起来偏心厉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的加长轴转起来偏心厉害不?

没什么感觉 还是挺稳的

楼主:
再请问一下该用什么样的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