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FPV天行者载机选择舵机的问题啊

楼主(2011-01-04):
我的天行者起飞重量5斤多,一直用的银燕8克舵机(20多块的那种),不知道在大载重的条件下会不会扫齿或者出现别的情况?我一直这样飞的,没出过问题。有的人说足够了,有的人说会扫齿,建议上金属模拟舵机(关键是上这个舵机又要拆飞机尾翼,有点麻烦),麻烦大家给分析下吧。。。。。。希望72能多给我分析下。

网友:
如果你是飞远 FPV  还是换金属齿  吧 呵呵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尼龙齿舵机扫齿通常一般是因为巨大震动和遭受冲击引起的。如果是长时间高负载只会烧马达或者功率管,一般不会扫齿。FPV又不做什么大动作,仅仅是做几个舵面的细微调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ms522金属模拟舵机 是 我所测试过所有国产金属模拟舵机中 最好的

网友:
你已经装好了就算了,别太纠结,只要不炸,一般是不会扫齿的,不过起飞前要注意检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那我就坚持用下去,已经在飞翔FPV大哥那买了金属模拟舵机了,那我就留着备用上,呵呵呵

网友A:
天行者起飞5公斤,哇,厉害

网友:
72我来了,呵呵,指定要我呀?

我的意见呢:天行者不是特技飞机,舵面很小,受力不大,只要拉力足够,甭管金属的还是塑料的都没事。
我们以前用辉盛9G飞过25级油动练习机,没事啊

建议:舵机关键要抗干扰,弄点镭射胶带猛缠,保证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起飞5公斤,哇,厉害

哥们你眼神不太好啊,5斤不是5公斤!

楼主:
谢谢72啦,我准备去找镭射胶呀。。。。。。。哈哈哈哈。。。。。。。。。。。。。。。。我天行者翅膀怕翼载荷太大撑不住,就用纤维胶带整体猛缠了一圈,机身与尾把中间担心有点脆弱,用纹铝合金板裹了一圈,但是这也没那么重啊

网友:
东一点西一点,加起来就重了
就好像一本书没多重 装一书包试试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我现在就是该配的都配了。FPV店里没有我还能装的了,因此起飞现在5斤多,快6斤了。用2820电机还行,爬升不行,郁闷着呢。现在飞机降落根本不能用手接了,快的很

网友:
该减肥啦!

网友:
就是,太重了,太重了掉高度厉害,影响留空时间,另外降落的时候也很暴力,对机机也不好,我那套5000 4S的电池,带一个摄像头,图传和OSD,现在了也不到2000克。

楼主:
是的。那个降落速度很快,跟真飞机似的,有次准备手接,飞机到眼前一看那么快,就低头让飞机从头顶飞过去了。幸好预留了跑到,顺利降落

网友:
72兄,文具店那种镭射胶带可以屏蔽吗

楼主:
天哪,问72问到我这里了,呵呵,我理72很远,他在中 国的东一边,我在中 国的西一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72啦,我准备去找镭射胶呀。。。。。。。哈哈哈哈。。。。。。。。。。。。。。。。我天行者翅膀怕翼载荷太大撑不住,就用纤维胶带整体猛缠了一圈,机身与尾把中间担心有点脆弱,用纹铝合金板裹了一圈,但是这也 ...

机翼加强应该在机翼下表面横扯纤维胶带,因为下梁承受拉应力。
你的飞机舵机是粘死在泡沫内的,缠了镭射胶带固定不会太牢固哦。

 我的翼龙是螺丝固定

网友:
换吧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