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船配电池问题

楼主(2011-01-04):
125A电调,3650 KV2726的
电机
,跑60cm的cat,想问问
电池
应该配多大的合适,电池小了怕大肚,电池大了怕翻船。谢谢

楼主:
补充:桨是632的金属铝桨。想跑跑速度。

网友A:
凌晨12点你还在发帖,烧的够厉害的 电池大了怎么会翻船呢,不懂!如果你说电池上6S的话,明显的你那电机就OVRE了。至于容量大,那和翻船是无关的

网友B:
LZ电机选择就有问题3650这尺寸的电机小了用3674还差不多,牌子也不要用FSD 兴耀华,用豹子 冰轮什么的再有钱那就TS得电机,你要跑船那扭矩是第一位的,你要上6S那电机KV在2000-2200左右比较合适,你这KV的电机只好上4S,船翻不翻和电池容量大小有什么关系?你船容易翻只好说你船没调好,船的重心不对,你这电机规格扭矩小了,跑632都有点吃力,转速会下去很多,还好现在天冷,如果暖和点你这电机用6S跑的话必死的!

楼主:
学习了,谢谢。如果要兼容到跑2米滑翔机的电池,那么买2200mah,20c的3s应该也可以吧?估计只是速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