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2M级滑翔机绘图练习~

楼主(2011-01-04):
在各个论坛潜水也很久了,从08年开始接触模型以来也做过、飞过不少飞机,最后发现还是滑翔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
个人非常喜欢F3B的机型,但是发现价格什么的都扛不住啊,这太令人纠结了!
最近有一个想法,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轻木构架式结构设计一架2M级的小3B,细节尺寸什么的再慢慢考虑。

为了抵抗工作后越来越不靠谱的时间,想想在这留个帖子比较靠谱,起码督促自己能坚持想下去、画下去,有空就更新,跟朋友们一起讨论争取早日完成。

2011,祝各位模友新年快乐!干啥都爽!

楼主:
自己先占个沙发~
2011.1.5     23.36
北京的冬天真可以,好冷~

在开始之初,我想先回顾一下毕业前做的最后一架机子。

基本数据   展长           1960mm
                 机身长度    1050mm
                 翼面积        29.2dm²
                 翼型           E387mod-TE
                 完成重量    475g(加好配重)

整体结构相当的传统,当时处于时间上的考虑,整体结构都采取了最简单有效地一种方式来做。所以整机的进度虽然完成的很快(25h全部完工),飞行效果也基本达到了预期,但是很多方面都不能满足个人的想法。

根据朋友后来改了电滑的飞行效果看,大风天穿越性能比较差,由于制作+操纵的原因出现过翼尖失速。
个人考虑,大风天穿越性能不好原因有三:
一是E387的翼型本身是属于低阻层流翼型,弯度相对现代滑翔机较大,大风天比较失水准;
二是机翼上反角不够,中段零度上反制作上是太简单了,但是对性能的损失也比较明显,外段两度的上反角有些力不从心,上图所示的这架飞机在试飞时天气非常好,所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三是机翼的制作问题,根据当时的描述,失速侧的机翼有轻微的正迎角,失速时间是发生在盘旋转弯时,失速侧副翼下偏角较大(翼尖处副翼占弦长比例过大也是一个诱因),造成翼尖气动迎角剧增导致悲剧的发生;
另外就是上图所示的第一架样机在接近完工时,突发奇想将原先正常的翼尖制作成了上翘45度、有3度左右负迎角的小翼尖。后来忘记问朋友他们的翼尖是做成什么形式的,不清楚这个结构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今天就写到这~随后继续~

网友:
机翼做得很漂亮,机身就有点简单了。。

不过重量真轻啊
楼主画这图纸 估计不少于10小时吧。

网友:
重量的确可以做到这么轻,以前做GUPPY做好了也只有300多克,不过并不结实,降落要很小心。后来还是在一个动力爬升中机翼拍手了,呵呵。楼主选择的翼型飞热气流比较合适,但又不是最典型的热气流翼型,有点偏多任务,对于热气流机你的这个上反太小了点哦,机翼失速的问题可以给机翼加工点“好扭”,细心的收缩蒙皮,让机翼外段带一点负迎角。

网友:
照片上的飞机不像是2米左右翼展的,看起来是1.5米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像youlan所说的,这个尺寸可以做的非常轻的,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结构强度很难分配,毕竟翼展放在那儿,如果想做大动作,过载还是不小的。
画图很快,主要是前期考虑的时间挺长,结构工艺水平什么的都要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先做的这架机子翼梁都是用环氧复合了0.5MM的碳片的,具体能承受多大过载没试过,刚做出来那会儿不舍得暴力试验~呵呵~
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碳片是放在翼梁的上表面好还是下表面好?一直没搞明白~

这架机子的设计初衷是想做多任务的,可惜时间有限搞出来就成这样了
各位模有能否指导下多任务滑翔机翼型如何选择呢?

通过蒙皮收缩制作的好扭持续性如何?个人经验蒙皮飞飞会有变松的感觉~直接通过结构的制作产生好扭如何操作?负迎角如何能精确做到自己需要的度数?这些都不大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纸设计的平面翼展是1960mm   实际制作出来因为上反角跟翼尖上扬稍稍小了些:loveliness: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原先做的这架机子翼梁都是用环氧复合了0.5MM的碳片的,具体能承受多大过载没试过,刚做出来那会儿不舍得暴力试验~呵呵~
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碳片是放在翼梁的上表面好还是下表面好?一直没搞明白~

这架机子的设 ...
机翼下表面受到的拉力比较大,但是一般上下都会加,松木做梁比较好,结合Dbox结构也是很结实的,好扭通过构架时垫木片来制作,滑翔机机翼一般都带点刚性,我的方法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先扭曲机翼,然后烫蒙皮褶皱的地方,木质机翼这样拉好后一段时间后会定型,不用担心

楼主:
回youlan:

我当时选的是B D面复合碳片
考虑让碳纤维承受更多的拉应力
不知更合理的方式是怎样布置材料?

楼主:
2011-1-5更新

2011-1-5     21.51
上一架机子做出来没多久,就去考工程师,办毕业手续,离开多彩的大学了~
踏入工作岗位发现时间、空间都不给力,不给力!!!!!!!!

过完十一,翻电脑看到了以前的图纸,就有想法把上个方案完善起来。
首先是定位:还是想按照最初的想法来,多任务滑翔机,争取能飞出3B的味道!热气流飞久了偶尔刺激一次啊也挺好,飚飚速度也好玩儿

尺寸:根据暂时的条件,超过两米的机子没地方做,也没地方飞;所以基本外形尺寸希望限定在2000*1000mm,机翼对拆后三段同长,方便携带~
          机身的总体长度在整体布局结束后看看尾力臂比例如何再做决定,当然能控制在1000mm以内最好了~

飞行数据的确定暂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低速、高速各预设多少较合适? 这个数据牵涉到随后翼型弯度的选择与很多计算~ (最初考虑是做到6~20M/S)
望有经验的模友指导一下~

暂时到这   等高人指教~

网友:
碳片的图给你两个图,好像是kill的

网友:
我做的3个2米机翼 带舵机重量都在300克左右。结实是结实 就是重了,不过还好,整机重量都控制1KG以内。

现在做机翼就在工字梁的下表面,粘一层0.6*5 的碳片,只有机翼中段的1米。
一般不会暴力冲场,至今没遇到过折翼的情况。

网友:
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幅照片里面的翼梁前部白色的,好像是填充了泡沫~  这样做效果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普通的CAD,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眼力不错,是泡沫,每两个翼肋间粘一块,再沿着翼肋热切割的。。
作用就是有效防止蒙板塌陷(因为我设得翼肋间距为6-8cm),蒙板也只有1.5mm厚。

网友:
激光切割还是手动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流行激光切。手切的话 全轻木还好说,有桐木和层板的话真能累死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添加了泡沫增重不少吧~
我以前也常用80mm的间距、1.5mm的轻木蒙版,很少出问题,其实中间加一个半翼肋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加班回来只做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