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大挪移

楼主(2011-01-04):
入手非耐陀螺之GT-9,第一感觉:小,精,轻!
调试只用遥控器,方便,不过塞到隔板上,看不到灯!没办法,只能发挥乾坤大挪移之功力,让它移到别处!很雷人呀!仅供参考

网友:
沙发,楼主这个位置真犀利。

网友A:
  會不會太前呢?

要知道陀螺儀安裝在尾巴上方是有原因的,

當機機旋轉時,, 你說 大家的半徑差那麼遠, 對感應器影響有沒分別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太前呢?

要知道陀螺儀安裝在尾巴上方是有原因的,

當機機旋轉時,, 你說 大家的半徑差那麼遠, 對感應器影響有沒分別呢 ?

没有这回事,陀螺仪装在直升机的前后都没有关系,只是装在舵机上就不太好了。。。因为舵机本身就有振动,而且有电磁辐射出来,你的陀螺仪是塑料壳的,会受到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太前呢?

要知道陀螺儀安裝在尾巴上方是有原因的,

當機機旋轉時,, 你說 大家的半徑差那麼遠, 對感應器影響有沒分別呢 ?

没有分别的,陀螺仪装在哪里一样。
因为陀螺仪是感应角速度的,直升机机身任何两点角速度必定相等,唯一不相等的情况是机身解体了。
机身上两点间的线速度会有差异,但这不影响陀螺仪的感应器。
比如,600和700这些大机,陀螺仪既可以装在尾管座的平台上,也可以装在设备舱的平台上,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太前呢?

要知道陀螺儀安裝在尾巴上方是有原因的,

當機機旋轉時,, 你說 大家的半徑差那麼遠, 對感應器影響有沒分別呢 ?

避震做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舵机不震动?

网友:
能锁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回事,陀螺仪装在直升机的前后都没有关系,只是装在舵机上就不太好了。。。因为舵机本身就有振动,而且有电磁辐射出来,你的陀螺仪是塑料壳的,会受到干扰的。。。

壳子有个鸟影响,电磁辐射?接收遥控那个辐射不比舵机大有点常识哦。金属貌似更容易导电吧 无语,都是啥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壳子有个鸟影响,电磁辐射?接收遥控那个辐射不比舵机大有点常识哦。金属貌似更容易导电吧 无语,都是啥理论

电流变化就会感生出磁场变化,这就是电磁波。金属壳就是因为能够导电,所以能屏蔽掉这些电磁波。具体可以看看百度百科上的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558533.htm
舵机里由于电机转速随着控制信号改变而改变,所以会感生出各个频段的电磁波,这些杂波对其它电子设备会有一定影响。
而对于接收机,非2.4G的,完全只是接收,不发射电磁波,所以没有辐射。2.4G的因为要双向通信,会有辐射,但是频率固定在2.4G频段,不会产生像舵机一样的杂波,干扰其它电子设备的机会就小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壳子有个鸟影响,电磁辐射?接收遥控那个辐射不比舵机大有点常识哦。金属貌似更容易导电吧 无语,都是啥理论

一看就知道高中物理没学好。。。费事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变化就会感生出磁场变化,这就是电磁波。金属壳就是因为能够导电,所以能屏蔽掉这些电磁波。具体可以看看百度百科上的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558533.htm
舵机里由于电机转速随着控制信号改变而 ...

哦,小日本真傻这个都不懂401楞是塑料壳还用了这么多年。小弟懂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小日本真傻这个都不懂401楞是塑料壳还用了这么多年。小弟懂了谢谢

所以后来的601、611和520什么的,就都用导电的壳体了。而且现在Futaba的陀螺仪都有一个附件,就是一块金属片,安装说明上就是要求要把金属片夹在机身与陀螺仪之间,原因是防止干扰。可见的塑料壳是真的出过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后来的601、611和520什么的,就都用导电的壳体了。而且现在Futaba的陀螺仪都有一个附件,就是一块金属片,安装说明上就是要求要把金属片夹在机身与陀螺仪之间,原因是防止干扰。可见的塑料壳是真的出过事的。
...

大侠前面说的偶都同意,但是陀螺那块金属片貌似不是用来屏蔽的吧。。。至少没接地不能抗电场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小日本真傻这个都不懂401楞是塑料壳还用了这么多年。小弟懂了谢谢

401传感器有个大铁砣屏蔽。。。

网友:
哈哈,LZ这陀螺位置真是前无古人,但不知会不会后有来者。

网友:
首席神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侠前面说的偶都同意,但是陀螺那块金属片貌似不是用来屏蔽的吧。。。至少没接地不能抗电场干扰

即使没接地也是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的,至少我的520的说明书上有说过加了那金属片可以抗干扰,当然这金属片最主要的功能是来吸收振动,避免陀螺仪与机体共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所以后来的601、611和520什么的,就都用导电的壳体了。而且现在Futaba的陀螺仪都有一个附件,就是一块金属片,安装说明上就是要求要把金属片夹在机身与陀螺仪之间,原因是防止干扰。可见的塑料壳是真的出过事的。
...

你要想雷死我么 避震配重片被你说成防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即使没接地也是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的,至少我的520的说明书上有说过加了那金属片可以抗干扰,当然这金属片最主要的功能是来吸收振动,避免陀螺仪与机体共震的。

所以我只是强调不能抗电场干扰,变化磁场干扰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大家只讨论陀螺的位置呢?
大家没发现电调,升降舵机,现在连陀螺都在左边
LZ的飞机能好飞吗
低空加上地效,很容易直接趴倒哦

网友:
舵机有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想雷死我么 避震配重片被你说成防干扰``````

有时候真的很郁闷,人家Futaba自己写的,我什么都不说了。

但如果GY520靠近电调、舵机、或者靠近尾桨皮带,建议采用两片2mm泡棉和减震钢片进行安装,避免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会影响陀螺仪和尾舵机的工作,使用减震钢片或换个位置安装陀螺仪,同时远离电调、电机和舵机。

这里只插一句,这本中文说明书翻译其实还是不准确的,其中所谓的“减震钢片”,英文是Steel Damping/Shield Plate翻译成中文是“减震/屏蔽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即使没接地也是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的,至少我的520的说明书上有说过加了那金属片可以抗干扰,当然这金属片最主要的功能是来吸收振动,避免陀螺仪与机体共震的。

接不接地是静电屏蔽的两种形式,与电磁屏蔽关系不是太大。屏蔽壳不接地的屏蔽为外屏蔽,接地的屏蔽为全屏蔽。
所谓屏蔽,只要在外电磁场中处于电磁平衡,屏蔽壳内部的场强总等于零就完成,与屏蔽壳本身电位没什么关系。

网友:
首次见陀螺仪的安装位置 。

楼主:
谢谢各位激烈讨论,如果没有非耐这个精致陀螺出现,也不会把陀螺放在那个雷人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