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设计一个X450的保护罩(类似于AR.Drone的)

楼主(2011-01-05):
打算设计一个x450的保护罩,类似AR.Drone的,一是保护飞行器,二是减少伤害,这样玩起来感觉更安全一些。不知道这种保护对飞行器是不是影响很大,请指教。

楼主:
选用材料:EPE珍珠棉,感觉这种材料重量轻、柔软有弹性,强度也可以。

网友:
和我想法一样 也准备给X450做套棉衣  防止被我给伤到筋骨!!!

网友:
无效载荷

楼主:
初始样子

图

尺寸

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钱人可以  炸了在买  我们穷人好不容易让自己爱好一下,还是小心为好! 这点无效载荷换取炸鸡的风险还是非常值的.

网友:
这样可以免炸么?可笑 可笑

网友:
ar.drone一样炸,第一次飞就撞墙上,泡沫轻微变形吸能,桨被泡沫卡住,被卡电机停转保护,ar瞬间翻了个个,仰面朝天落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讲明白 为什么可笑    你这样的帖子才让人可发一笑,

网友B:
起初我也想过,但我的要是真做成了,貌似就成了4函道飞行器了。回头找一下ar.drone的炸机视频参考一下。

此外,看了暮鼓晨钟 的帖子,感觉很像之前,《FPV对遥控器的选择》
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fromuid=110460 中那位 VINTAGE30的回帖
都是说两上句无主题无关、略带讥讽但又不敢明了指出的无涵养的内容。

真不知是马甲,还是一家人,两个“可笑”能说明什么呢?
说不出个一、二、三就不要来论坛里搅和了,要不让别人搜索出来的又是一堆垃圾信息,那么倒胃口。

网友:
多旋翼机械简单,多一些保护措施 ,对于初学者而言是有一定作用的。
当然不要飞的太高,就在离地面1-2米的距离,最好找个草地练习,并使用悬停模式,一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飞起来,并学会飞行。

惨烈的炸鸡,一般都需要飞到一定高度,并在失控方向错舵后才会发生。当然,失控也可能会造成惨烈炸机。

网友:
另外,我建议楼主,不要做一体化的,做4个一样的保护圈,组合起来,可能会更容易实施。

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初我也想过,但我的要是真做成了,貌似就成了4函道飞行器了。回头找一下ar.drone的炸机视频参考一下。

此外,看了暮鼓晨钟 的帖子,感觉很像之前,《FPV对遥控器的选择》
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 ...

可笑之处 就在于 人竟然懒到不去思考的地步
加个框 只能防止桨扫到人 能防炸?防炸鸡符?
论坛本来就是个百花齐放的地方 难道思维只能按你说的走哇?搞笑吧?
没有内涵 有点思想好么

VINTAGE30是在下舍友 不用乱猜了 我们都是大学生 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