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花了4个小时,自己DIY了一个机架~

楼主(2011-01-05):
全手工自制,花了4个小时,铝合金在外面做门窗的小店拿的边角料~

所用材料,方形铝合金

所用材料,方形铝合金

切好的2个槽口

切好的2个槽口

中间用螺丝固定,为防止螺丝将铝合金压匾,中间放个塑料柱支撑,可以看到还有2头比较长

中间用螺丝固定,为防止螺丝将铝合金压匾,中间放个塑料柱支撑,可以看到还有2头比较长

量好后锯掉就行了,总长50CM,比X450略长1些

量好后锯掉就行了,总长50CM,比X450略长1些

楼主:
继续

称一下总量,112.3g

称一下总量,112.3g

接着转电机固定孔,下面的孔方便上螺丝

接着转电机固定孔,下面的孔方便上螺丝

称一下电子设备的重量

称一下电子设备的重量

称一下X450空机的重量

称一下X450空机的重量

楼主:
继续,装好后,上电脑将

安装设备,这次模式换成X字

安装设备,这次模式换成X字

计划再装个头罩,头罩重量是56g

计划再装个头罩,头罩重量是56g

网友:
建議LZ再搞一個起落架

楼主:
晚上再做个脚,就基本OK了!

网友:
很好~不错不错。等试飞

网友:
不错的架子,我感觉X450自带的那些螺丝就很有分量

楼主:
下一步就D一个云台

网友:
好手艺  按你的方案也做一套  楼主不反对吧!  原装机架就先收藏  等我的X450到了 也自己做个机架。

楼主:
呵呵,不反对,记得发图上来哈!

网友:
我早就这么做了

网友:
我的脚架使用旧羽毛球拍截下两个半圆做的,不过这个四轴卖掉了

网友:
再来一张看看

网友A:
4旋翼电机电调普通的就行吗?

请问电机电调普通的就行吗?

网友:
铝合金的机架可能会不太耐摔,没有弹性。
DIY时,要注意电机都保持水平就可以。这样什么浮云都 可以飞起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机电调普通的就行吗?

是的,FC1212-S 多旋翼飞控支持普通电调也支持我们推荐的高速电调
飞控介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467
电调介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9231

楼主:
哈哈,这个脚不错,2个脚多少克?

网友:
回复 网友B:

X450的机架也不耐摔啊!不知修好要多少钱,难道我也要自己D个机架!

楼主:
D 吧,最多10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