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坐飞机的话,遥控直升机可以不托运直接带上飞机吗 ...
请教:坐飞机的话,遥控直升机可以不托运直接带上飞机吗?

楼主(2011-01-05):
由于有遥控装置,会不会不让带上飞机啊?托运的话又怕压坏了,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多大的飞机?

网友B:
放心只有不是过大,是可以带上飞机的,遥控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尾管拆下随身带过, 从英国回来

网友D:
我的450从来都是连铝箱一起上飞机的,安检小弟还常问:参加比赛的啊?真专业,我说:恩。
我也就刚会翻,还参加比赛 lol

网友E:
我一般是电池快递, 450 控工具一个小箱托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