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

楼主(2011-01-05):
10年10月入魔以来尾巴就没有一天是不飘的,KDS800陀螺仪,基本上什么方法都用过了(调中点、感度、延时、换舵机、搞尾推。。。),一直只有开机后打一下方向微调,别飘利害就成了。。。

12月30日买了个GY650(这价格可以接受,小日本的太贵一直没下手),装好后这才知道什么是陀螺仪,什么是锁尾(还未调得很好,有一点点金鱼尾),方向也更听话流畅了,放假其间爽飞航线(直线往返、圆周、8字,不知是否巧合技术刚好在这个时候上了),4-5级风二十几个起落(每次8分30秒)没炸(四面悬停、中高速自旋悬停没问题,但航线之前几乎天天炸)。。。兴奋啊。。。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A:
我买飞耐的套装的GT-9配Futaba S9257也是有金鱼尾(尾巴慢速左右摆动),怎么调都不行。想问问这个
ServoType 舵机类型
选的R3  280 1520us数字舵机,280Hz。默认值。
S9257 该选多少HZ的??

网友:
s
引用 网友A:
我买飞耐的套装的GT-9配Futaba S9257也是有金鱼尾(尾巴慢速左右摆动),怎么调都不行。想问问这个
ServoType 舵机类型
选的R3  280 1520us数字舵机,280Hz。默认值。
S9257 该选多少HZ的??
S9257选1520 /333

网友:
我也是9257,用在飞越PRO上,没问题。舵机频率选的也是280HZ。LS的试试把陀螺仪上的锁尾感度项调到最小值,不行再把传感器灵敏度调低看看。还有陀螺仪中间的减震钢片最好垫上。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网上没查到

网友:
我的金属壳800+262没你说的问题,但每次开机大约等一二分钟时间,再重插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9257选1520 /333

我的奥泰AS-9257D,能选1520 /333吗?不敢试。。。

网友:
越来越对GY650有信心了

网友C:
看了这么多650的测试帖子,怎么就没有一个用它飞倒退航线和刷锅的呢?
期待ING

网友:
有金鱼尾的,主要调这两项:“锁尾感度”,“传感器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误导新人啊,金鱼多方面原因,电子设备只是一方面原因

我是针对这个陀螺仪而说的,因为我刚开始调这陀螺时,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吧,调低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当然,机械方面先排除振动原因。

网友:
其实归根到底都不是那二项,就是震动导致的,解决震动保证就好了。这陀螺我太熟悉了  钢片必须要加的

网友:
顶此陀螺。
解决震动, 细调参数。 都这么多东西可调了, 超值了。

网友:
因为那陀螺的默认参数就合适了,调低传感器灵敏度虽然能改善,但是那是在牺牲陀螺的性能,都要降低传感器灵敏度那归根到底为什么导致呢,那就是震动干扰了陀螺的正常工作,只要改善震动就能解决

网友:
好象是飞跃的

网友:
是飞越的,没错!必须加紧留意这款陀螺仪的测试报告了。

网友:
昨天晚上调机 发现新450的尾推虚位有些大有1-2MM吧,换了个虚位稍小的旧双推,把副翼平衡锤装上,GT-9全部改默认设置,感度80(2801pro),金鱼尾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
另外GY650和G20  好像都是金属壳的?GT-9是塑料壳的

网友:
高速倒退可以考验这个陀螺仪的效果。有的xd可以测试一下啊!看会不会180度掉头

网友:
关注这个陀螺仪,性价比不错!

楼主:
发现这个陀螺对振动非常敏感,就算加了防振铁片,今天主轴轴承坏了,振动大了尾巴就好像傻了一样,好在自旋我还凑合,不然又得炸了。

网友:
是因为天冷了,那减震垫变硬了。天气暖和点就自然好了

网友:
菜鸟的福音,呵呵

我也是菜鸟,米少者的选择,准备下手,

网友E:
我也想买,原来的kds800,陪gs9257也不错挺好的,就是想买个来看看是不是比futaba gy401好,听说gy650的调试多很多,应该有说明书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买,原来的kds800,陪gs9257也不错挺好的,就是想买个来看看是不是比futaba gy401好,听说gy650的调试多很多,应该有说明书教的吧
           说明书介绍设置项目有九项! 每一项里的参数有5档可选! 根据机子状态逐渐摸索,调试到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么多650的测试帖子,怎么就没有一个用它飞倒退航线和刷锅的呢?
期待ING
能飞出这样技术的一般都不会用GY650这么低档的东西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飞出这样技术的一般都不会用GY650这么低档的东西拉

贵就是高档,便宜就是低档?。。。开宝马就是好人?

网友:
我的650也到了,现在忙,过节再试飞。

关键是便宜啊。这个价格比401好用就是赚了,能和750差不多更好

网友:
用过GY550,新手练悬停还不错。。。。。。。

网友:
我原来是用GY520的,特意买了GY650试用
可以比较负责的说, 性能相当好,至少我感觉不出明显的高下
------------------------------------------------------------------------------------
技术水平只在简单3D:前后筋斗,侧面翻滚,彩虹,钟摆

楼主:
现在练习同心圆和高速倒退直线航线,感觉还可以。模拟倒退圆周可以了,准备试飞。再高级别的动作不会啦。。。

网友G:
KDS800就个这货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KDS800就个这货色呀

KDS800明明也是合金外壳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奥泰AS-9257D 就是1520 /333  没问题  我用mini one就是选这个频率

网友H:
但是我的奥泰AS-9257D 没到100起落马达就挂了    lz小心了

楼主(2011-02-11):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的奥泰AS-9257D 没到100起落马达就挂了    lz小心了

网友:
恭喜,我买了个550先试小飞机,也准备用650了

网友:
我想想还是520好了

网友(2011-08-25):
引用 网友F:
能飞出这样技术的一般都不会用GY650这么低档的东西拉

刚买了个G20,周末飞飞看看,  kds800都能很好飞刷锅和倒退航线 ,这个应当也行吧。

网友:
周围几个用650的朋友都说好
据说这陀螺最开始是机器鸟出的G20,后来卖给飞越和非耐了,然后就出了同门兄弟GY650和GT-9
不过好像650卖的最便宜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