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了

楼主(2011-01-05):
刚刚买回来一个401,但手上还没有直升机的
遥控器
,只有一个固定翼的,想测试一下401的好坏,请问用固定翼的接收机,分别插4和5通道不会损坏
陀螺仪
吧?我只是想测试一下陀螺仪的好坏就行了,已经打开看了,不是螺母板
插在非CCPM模式的遥控器里,会损坏陀螺仪嘛?双感度线都插上的情况下,因为直升机遥控还在路上,还得好几天,所以想先测试一下,好给卖家付款,请教前辈们了

网友A:
不会
排线插入一个通道 感度插到一个可变通道 然后连接上舵机 手拿陀螺两边晃动 看舵机反应 来回调几次感度 看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