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亚拓250···新手求教

楼主(2011-01-05):
本人大三,······
玩过CB100跟4#6S快放寒假了·····想升级为亚拓·····个人觉得250大小必须合适,450在学校里玩动静太大····怕被保安抓···
想问问大家几个关于250的问题····
1.250SE高级套装版跟什么控搭配比较好?
   我有看过固朗的KDX-7,还有JR的七通······两者价格差得蛮大的····不知道固朗的性能怎么样?简单的3D可以胜任吗?
2.亚拓的套装里已配有舵机,是不是就意味着买控的时候,就不用再买有舵机的那种CASE····比如JR的539····
3.新手装机需要哪些工具呢??套装里配得那些够用吗?是否需要再魔术贴,扎带之类的??电器部分接线的时候,没必要用到诸如电烙铁之类的吧·····
4.淘宝上有家报价报价2180的高级套装版,跟店家联系过,说是可以代为装机和调试,收费150大洋,可我很疑惑,没有接收机跟控,他怎么能调机呢??
5.南京地区大家能否推荐几家实体店,我只知道意达跟奥索·······

多谢大家能够热心解答····

网友:
  到實體店去買,自己動手組裝!

國內無良商家太多,看看那些螺母 401 陀螺儀吧,

又或用假外殼,內裡山寨舵機,換你的亞拓舵機.......

要看清盒子沒開過的......

不過你沒經驗的話,買套裝機吧!250也有套機的,

先玩玩,熟悉了再升級到亞拓也不遲!

我買過迪樂美250套機!到手即飛!

當然,到手後,要調一下水平,微調才能真正到手即飛的!

但比自己組裝呀,配控呀,都方便多了
---------------------
用山寨槳換你的正廠槳,山寨配件換你的正廠......

無良呀!你想也想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么黑····本来还想在淘宝上买个套装自己回来慢慢组呢······实体店的东西价格感觉都高了不少·····

网友:
1.当然是JR的控好- -,如果都买了亚托高级套了,那么应该也不差控的钱- -。简单的3D,应该很多控都可以的。
2.有人说亚托的电子设备一般,那是高高手那么认为的,普通人一直玩山寨的话,就会觉得那电子设备很好,控贵的话,带的舵机一般都蛮好- -。
3.装机螺丝刀,电烙铁,玩模型的工具买好,也要个几百块钱。充电器也要买好点的。
4.建议自己调试和安装,虽然可能困难了点,但毕竟是玩模型的,安装,调试,维修也是有乐趣的。也可以省钱,不懂的可以在论坛上请教别人。我疑惑,你怎么知道他卖模型的没接收和控呢?。。。呵呵
5.貌似电直论坛区的饭大版主就是南京的,你可以请教下他。
6.钱不多,又是新手的话还是不是很建议亚托250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意思是选450?····不过450在学校里太招摇了····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玩玩电直·······感觉250比较符合诉求···
对于买套机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途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學校一定不要玩450!

意外即是意料之外,你意想不到的!

傷了自己不好,傷了別人可能要你賠身家,更甚者要坐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所以想入250的····
不过校园里还是蛮大的·····这年头大学校长都喜欢占山为王·····几千亩···没人围观,一个人玩机的地方还是有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所以想入250的····
不过校园里还是蛮大的·····这年头大学校长都喜欢占山为王·····几千亩···没人围观,一个人玩机的地方还是有的· ····

  不如這樣吧,先玩玩華科爾的 CD 180Z  四通機,
是250級的!無刷馬達!
CB180D 的話便宜很多,但有刷馬達很快就完蛋的!
玩熟悉了之後!另行再算吧!
因為沒玩過的話,亞拓250一定會摔機的!
貴的機,貴的控,不化算的!
CB180Z  就是不能3D 吧了!
有帶有三軸陀螺儀,加上重鎚平衡杆,很穩的!
亞拓的250沒辦法跟它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0是没玩过····之玩过小的CB100跟4#6S····感觉180跟他俩在操控方面没啥大的区别啊····

网友:
450级别以下的亚托也好,山寨250什么级别的也好,都很难搞的- -。喜欢小机的人是比较麻烦。

网友B:
对了,大学嘛,人生就只有一次,模型什么的只要有钱随时都能玩的。
建议有空泡泡妞,最好多认识些人,搞好人际,尽量做些为以后工作,前途有用的事

网友:
我也是校园,买了220

网友:
严重不同意2楼老头说的去实体店买!!!
这里不是台湾,OK?

固朗的那个控我觉得手感可以,功能也够,单设置起来非常不直观,看不了曲线,之能自己设置数值。
实在手头拮据可以考虑2801或者天8(2.4G)

网友:
250太小,不抗风,以后还得投入,不入直接入手500,我在北京,风大,450都有点抗不住,看你在哪里,要分析一下气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大学嘛,人生就只有一次,模型什么的只要有钱随时都能玩的。
建议有空泡泡妞,最好多认识些人,搞好人际,尽量做些为以后工作,前途有用的事

网友:
新人,应该先买控和模拟回来,飞上几个月再考虑买飞机
控现在就DX7或T8FG吧,玩模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越想剩越花的多。
不信你试试,

网友:
楼主就买亚拓250se吧!电子设备都不要买了,就用原装的就行,控随你,我是喜欢futuba的! 250很小的,如果你喜欢在外面飞,可能没有450来的好!

网友:
本来打了很多字但看到提问5
前面打的字都白说了。浪费我时间

网友:
感觉250是亚拓做的最失败的一个产品

十分不喜欢,虽然我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不喜欢还买几个

网友C:
原帖由
依然饭特稀
于 2011-1-5 17:34 发表
不喜欢还买几个
本来打算在家里玩的,但是发现技术不到位 实在不敢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感觉说得很一针见血·······大学感觉还是蛮无聊的····太多的人在这大大的校园里挥霍着时间·······什么本一,重点之类的都是浮云·······你的回复直接动摇了我的购机决心·······唉····最近股票又跌了不少····至少一架500········
还是先冷静冷静吧···
多谢解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当然没有700好喽········250动静比较小····在校园里不怎么扰民·····

网友E:
JR控当然比固郎强多了……
250我没玩过,但在学校我就玩学校的450……

网友F:
我建议你
飞机大小 抗风不抗风全看手 飞机越小越练手
但是从性能和日后的联系 更换配件的角度来看 250实在不是首选 首选舵机就没有太好的选择
再说暴力性你就别想了-_- 那玩意太小 而且 修起来费力
我是先玩的600 玩过以后 觉得还是应该从450练起 就发现 组装 修理实在太憋屈了
何况250 眼睛都看花了
而且你现在还是大学生 建议就先别玩3d基本的直升机了
投入会让你头大的 首飞炸鸡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80之多 你之前飞的什么小玩具机根本不是一回事-_-完全两码事 就和你会玩遥控车 转换玩飞机一样 先练模拟器吧 然后抱着必须炸的觉醒 去飞首飞
还有一点就是250可能配件不好买 而且有些配件可以买山寨的 250可能会没有
还有就是 你飞飞模拟器里面的250 和450 和真机差不多感觉 凤凰的 模拟器也得160好的
一个充电器也得200多至少 好的一套充电器una6加电源保姆得800
螺丝刀要买好的 垃圾的你别想了 球头钳 球头扳手 十字盘调频器 等等一系列工具 还有电烙铁 反正一套450套机下来 在算上附加投资 你按照5000块算 还不算控 没有万八的别玩飞机 会很郁闷 就算山寨也够呛的
这玩意毒太大

网友F:
还有 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什么**股票都是浮云 赔了一架500-_- 500下来怎么也得将近好4 5000吧

网友G:
我买了250飞了没多久现在放在那边看了,尾巴金鱼一直是个问题,还有就是不抗风,家里非又太厉害

网友H:
250太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解答了·····投入的确很大····感觉生活费都有点吃紧了······呵呵···还是你说得对·····发烧之路漫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估计都不止一架了····股票亏损上五位数不是很正常嘛···可怜俺的老婆本啊····本来还打算作为恋爱基金的···额··

网友I:
飞机大小还有人在争啊, 我告诉楼主实际情况是什么,
如果你先买了小机以后一定会再买大机
如果你先买了大机以后一定会再买小机,
第一个买什么其实根本无所谓, 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网友J(2011-04-27):
楼上说到点子上了,顶一个~~~

网友K:
十分喜欢250,感觉250是亚拓做的最成功的一个产品
楼主就买亚拓250se吧!控就DX6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