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装兔哥头和锂电全纪实

楼主(2011-01-05):
今天休假在家,顺便帮朋友改装ZI6,平时也见大家说不会改的,因此特意将改装过程纪录下来,以备大家不时之需!
准备的材料如下:
ZI6 一部(废话,没这个还改个毛)
肖特基二极管一枚(型号:IN5408)
舵机延长线一根
直径50的热缩套一截
直径不知道多少的热缩管一截
泡沫双面胶若干
烙铁、焊锡、电吹风(老婆拿来吹头发用的,功率强劲2000W)、剪刀(我剪鼻毛用的)、热熔胶枪、直尺一把、工人一个(当然就是我啦!)

下面开工:
首先把ZI6拿出来,现在看他还好好的。一会儿把他拆成裸体

动手拆吧,所有的螺丝全部下掉,盖就打开了,

把线焊下来,注意,只焊掉电源和喇叭的线,MIC的线就别焊下了来哈,不然到时候没有声音来怪我:

将兔哥头短头版的坐子直接放到CMOS上面去。位置刚刚好,,在这里再次对兔哥的无私奉献鞠一躬,再鞠躬,家属。。。。。。。。。。晕头了。。。。
顺便再调好AB胶。。就是卡夫特的那个。。给座子堆上去,等10分钟就固定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坐子的平整度哦,不然出来的图像会有虚的。

现在开始,把二极管的一端剪短,就是靠近白圈的那一端,长短要刚好跟ZI6电源输入的正极能重合!

把二极管焊到正极上面去,并且稍微有一点弯度,方便把二极管夹到两个输出口的中间,这个弯度需要各位自己去摸索了!

好了。二极管也弄上去了,现在开始焊线了,把刚刚准备好的舵机延长线等分,我习惯用母头作为电源的供电口,公头作为ZI6 AV输出端:

下面将电源的一端的正极焊在二极管的另一端,电源的负极和信号线的负极拧一起,都焊在ZI6主板的负极上:

信号线的黄线焊在ZI6主板背面的这个点上:

焊完信号线后,再转过来,把原AV输出口的这个铜片翘起,或者弄断,不然到时候没有信号输出别怪我:

好了,线基本都焊好了,把线理理,弄顺,用热熔胶点上:

准备直径50的热缩套一截,长度比ZI6主板略长即可,找出ZI6镜头的中心点,划线,打孔:

再把泡沫双面胶粘上以形成保护,其实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这点保护,真摔下来好像也不起作用,各位自己看着办吧!

好了。。现在开始上套(ZI6狂叫:我不要戴套,我要中出无套!我:“哼哼,你是我岸板上的肉,现在可由不得你!”):

电吹风伺候:

大功靠成,一个廉价的ZI6PRO就此宣布成功!!!!

至于对焦嘛,大家就自己慢慢调喽!!!!

网友:
太辛苦拉 我直接在天行者挖个洞 就放进去了 哈哈

网友A:
成品后那两个插头分明是什么?

网友:
你搞啥呀,这么好看的机机被你搞得这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后那两个插头分明是什么?

母头对应电源,公头对应AV信号输出。。可以直接接图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头对应电源,公头对应AV信号输出。。可以直接接图传了。。

ZI6 的720P DV录像功能放弃了?
哦,不好意思,刚看到旁边那个小口

网友:
體積是變小了很多,就是外觀有點丑哈

网友:
ZI6加双鹿开不了机啊,卖家说至少5块一节的电池?

网友:
靠,我还想坐沙发。

网友:
通过观察楼主的照片,证实我买的zi6是商家维修后的产品,SD读卡器与主板上有一根飞线连接,现在主板上的触点脱落了飞线无法连接,导致ZI6一插卡就显示卡有写保护,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6兔哥广角30一个谁有啊。二手也可

同问

网友:
强啊LZ...
辛苦了。。。
等你玩厌了,这个ZI6出给我哈

网友:
其实这种镜头安防市场还是有的,在兔哥的指导下去买过,要带滤红外涂层镜头,买过3.6mm,2.8mm,2.5mm,1.8mm的镜头,除1.8mm有点模糊外其它都可以。价格也便也10元左右。特别感谢兔头的指导.

网友:
手艺呀~~~~收藏了~非常详尽~~~谢谢lz分享~

网友:
我还有一个没用过的兔个镜头,要的抓紧,呵呵!

网友:
哈哈1第一页哦!呵呵~广告位招租哦呵呵!

网友:
看来我还是需要一个那样的小镜头,我之前 的塑料镜头效果太差了。

网友:
论坛里的牛人太多了

网友:
接口需要自己改吗? 镜头也是自己怎的 ? 好牛啊 膜拜

网友:
顶,牛啊
改了之后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做你飞机上的HQ1&ZI6PRO来卖.自己没有你哪个手艺

网友:
这哪像Z6 啊   像截肢的 ...

网友:
谢谢你的介绍,特别是谢谢你其中加设的宝贵二极管救了我的Z16一命——我已经比较小心了,还是焊错了锂电的脚,通电后开不了机,还以为是板坏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源错脚了,再焊回来,开机成功,要不是其中的二极管就问题大了,该二极管既减压又保护反向供电。再次感谢!

网友:
这样做有点多此一举了吧!~

网友(2011-02-18):
我兔哥改的ZI6为什么开不了机 请高人指点,在这里我用十二分的真情感谢了!!!!

我兔哥改的ZI6为什么开不了机    请高人指点,在这里我用十二分的真情感谢了!!!!

网友C:
我按兔哥的方法一步一步改的 没有问题  但是改完了以后就开不了机    没有图像     请教搞人指导!!!!!!千恩万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按兔哥的方法一步一步改的 没有问题  但是改完了以后就开不了机    没有图像     请教搞人指导!!!!!!千恩万谢了!!!
重点检查电源正负有没接反;检查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高于3.5V可能烧机,低于2.5可能开不了机),

网友:
  顶一下,不错,回头给我改一个呵呵我请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完信号线后,再转过来,把原AV输出口的这个铜片翘起,或者弄断,不然到时候没有信号输出别怪我:
...

提醒大家注意:尽量不要按这种方法改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位模友向我求助了,都是因为这样改出问题了:改完后没有AV输出,而他们又将弹片挑断了,显示屏也没有输出。将弹片补回去,显示屏白屏。具体为何他们会改后会没有视频输出,我也不知道。

我的改法是直接用一个四芯3.5插头DIY一条AV线,这样对ZI6没有任何损伤,接上显示屏拔掉AV线,显示屏照旧工作。

另外,提醒下,千万不要用双面泡沫胶包裹机器。真要是炸了,这样包裹也起不到任何缓冲的,炸不炸坏全看运气的。但这样用双面胶粘过后,整个电路板上全是胶,出问题了想修都看不清电路板了。

网友:
有人成功么???

网友:
我按LZ帖子所说的改完后,没有AV输出,重新复原结果白屏·····

楼主:
我晕哦...竟然有人会白屏啊...

楼主:
我自己改了有4-5个了.均没有问题.
请各位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找对了AV输出的焊点.如果实在不确定的.请用一根四芯的3.5插头.插上去.然后接电视.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了.就用万用表测量AV输出的那根黄线的中心线.看与之对应与主板的焊点是否通.
至于泡沫胶.看个人喜好.可用可不用.如果用了想修理ZI6主板的话.用酒精即可去除残留物

网友:
红色视频白色音频黑色地

网友:
地面站有OSD信息

SD卡画面清净
友情提示:别插反了

网友:
好好的zi6被折磨成这样子,惨不忍睹啊

网友D:
LZ  改完之后用多少V的LI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改完之后用多少V的LI电啊

4。2V
用的还是拆机的动力锂电的电芯

网友E(2011-05-03):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改造后是作为FPV的摄像头吗?电源接的哪个电源,如何用的,用的哪一路的电啊。。麻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改造后是作为FPV的摄像头吗?电源接的哪个电源,如何用的,用的哪一路的电啊。。麻烦。。谢谢。。
看帖不仔细,楼主都在你楼上就说了,是1S拆机锂电.再加二极管降压.

用降压模块也可以,但降压模块有干扰接收机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贴真是及时雨啊,正好要改ZI6,请教下,DIY视频输出线 红白黑 与四芯音频头的对应关系?最好能图示 谢谢!

网友(2011-06-21):
就是难看了点

网友G:
ZI6是不是可以边FPV边录像的,(就是AV同时输出同时录)

ZI6是不是可以边FPV边录像的,(就是AV同时输出同时录)

网友:
柯达Zx3有人在用吗?

听说柯达Zx3有电子影像稳定功能呢ZI6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ZI6是不是可以边FPV边录像的,(就是AV同时输出同时录)

当然可以..
这贴这么老了.你们还翻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 就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