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副翼陀螺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1-01-05):
近期看到很多改无副翼的450PRO都是把MB或V8装在原来放普通
陀螺仪
的地方,这样虽说调整方便,但总感觉不保险,万一炸机即使不被大桨砍到,也有可能撞到地面突出的东西,我以前的陀螺装在那里就被撞击过,好在是金属外壳,问题不大。请已经用过的老鸟说一下感受,俺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另外据说MB可以当JR的接收机用,不知怎么用,也请一并赐教。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些好东西,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B:
V8可能太大了,450不怎么好放。MB可以挂在侧面~~~

网友C:
vbar可以直接安装一个或两个的JR或spektrum卫星接收
MB需要一条转换线才能安装。并且只能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