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DSX7带的RD721接收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1-05):
接收能正常对频,然后拔下对频线(不断开接收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断开接收电再上电后接收的指示灯就一直在闪,不受遥控器控制。这个故障带来的问题是,只要接收断下电,就得重新对频。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可以确定的是遥控器本身没问题,换其他接收就正常的。

网友A:
2个字,坏了

网友:
DSX9的接收机    在通电情况下(对频的时候除外),若是指示灯闪烁,说明接收机在通电以后曾有过未接收到发射机信号的情况。
你说的情况我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字,坏了

但如果对频后不断开接收电源,接收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
脑子坏了,没有记忆能力了,哈哈

网友(2011-03-05):
软件有问题!

网友: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第一次开控,插电,721正常亮灯接收正常!
如果不关控,换电池,插电721就开始闪,但是接收什么都正常!只有关控在开控然后插电才正常亮灯,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