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种450舵机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1-01-05):
410m,速度快,一致性好,不耐炸,易烧电机
65mg,速度一般,一致性好,一般耐炸,易烧电路板。
md933,速度一般,一致性一般,一般耐炸,易抖舵
3156 ,速度快,一致性很好,耐炸,易扫大齿。

410m,65mg炸坏了基本没得修,md933如果塑料齿扫了抖舵换了就好,如果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没得修。
3156一般是最外面那个大齿扫了,转个边还能用,够炸3次,很少烧。

欢迎指正

楼主:
飞3d最花钱的开销就是换舵机了,我的办法是接收电拉出来弄个接头绑在脚架上,一炸就开,一般不会烧舵机,舵机臂用薄的,短的,把行程调大,最好一炸就断那种。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千万别戴着大浆架调机,这样舵机很快就烧,说不定接收也会挂

网友:
我对楼主的这几个型号基本不了解是那款的舵机。。。。
看来菜鸟真的越来越难潜水了!

网友:
基本是LZ分析的那样。

网友:
现在改用260mg了

楼主:
260mg很好,基本炸不烂,但是会把你的侧板炸断

网友:
看样子你LZ的经验都是炸出来的

代价不小哦。谢谢分享

网友:
曾经看到本地一位模友的450电直飞3D,全部配的是蓝壳的辉盛9克舵机。

网友:
所以现在用上 3156 配垃圾舵臂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3d最花钱的开销就是换舵机了,我的办法是接收电拉出来弄个接头绑在脚架上,一炸就开,一般不会烧舵机,舵机臂用薄的,短的,把行程调大,最好一炸就断那种。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千万别戴着大浆架调机,这样舵 ...

为什么呢“戴着大浆架调机,这样舵机很快就烧,说不定接收也会挂”?

网友:
起初打算买3156,不过一般都没有货啊,只好65了

网友:
在舵臂上锉个小口,让舵臂容易炸断,这样什么舵机都很耐炸了,我的933炸了无数次就扫了个两块钱的塑料齿~
不过,电位器倒是因跳舵换了几个.......

楼主:
大家的经验都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戴着大浆架调机,这样舵机很快就烧,说不定接收也会挂”?

有的时候收大桨时大桨会把平衡翼夹住,造成舵机持续受力,通上电舵机就超负荷啦,超负荷电流就过载,轻者烧掉舵机,重者连接收都烧掉了

网友(2011-05-03):
65mg还是很耐炸的,起码我手上的是这样,上百次起落肯定有了,炸鸡无数次。
当然炸鸡后迅速切到熄火模式是必须的,要练成本能反映。
65维修也方便,凯旋模型那里有替代马达和驱动芯片。
有副翼飞行我还是建议65。

网友:
ds410 其实很耐用的  我的就很耐用 炸机N次了

至于少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549

网友:
410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