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的450头罩怎么打孔

楼主(2011-01-05):
买了2个鲨鱼头罩,但是发现没孔,卖家说用打孔器打孔,但是咱没那么高科技设备。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打孔的,怎么定位的。

网友:
  用膠布把要轉孔的位置兩面都貼牢了,然後轉孔!

轉好後把膠布拿走!

目的是為了不知你頭罩是甚麼材料製造的,怕轉孔時會把它轉壞了!

网友:
用电钻打,快

网友:
小电摩伺候,玻纤的很好打孔的

网友:
直接用剪刀钻就行了,有电钻的就用电钻修一下孔~

网友:
这个问题很高深。

网友:
我都用剪刀钻的

网友:
如果有烙铁的话也可以转孔的:loveliness: 。

网友:
6mm园锉刀也行

网友:
我是用烙铁。

网友:
尖头镊子也可,钻孔大小好控制

网友:
擴孔器開4mm~5mm就可以

网友:
楼上的东西好用!

网友:
没有开孔器,用圆锥挫也是可以的,玻纤的很容易~

网友:
我是用小电钻,加上锥形的磨头,直接魔进去,很方便

网友:
小锉刀  甚至小螺丝刀 豆科一

网友:
用螺丝刀 很简单

网友:
难度真大哦!

网友A:
先把新的没打过孔的头罩装在机身上的适合位置,仔细看两面和下底是否装好。
然后用两手指用一点点力按几下两边,使内侧与支撑杆稍微磨几下,产生记号。
用刀或者剪开洞和扩孔即可。

网友B:
楼上前辈的讲解相当细致。

网友C:
玻纤的,美工刀刀尖转,ease,超预想的好打。

网友D:
电烙铁。这个最好用:)

网友E:
螺丝刀挺好使的。

网友F:
你没打过洞吗?

网友G:
剪刀飘过!

网友H:
郁闷呀!我每边都钻了三个孔了,还是不合适!

网友I:
 这个问题很挫,是处男才问的出的问题!

网友J:
我用瑞士军X的钻孔凿,真的很好用哦!

网友K:
聪明的人不用教都会定位.首先头罩要方正,然后控制住头罩找到最佳位置后,用头罩固定钉摩擦几下头罩内部,就会有记号了。因为铝合金会拉出灰色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