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师无伴 历时1个月 终于把450Sport装好了(有照片)

楼主(2011-01-05):
无师无伴 历时1个月 终于把450Sport装好了。
对自己的手艺还是挺满意的。
上张照片。

楼主:
换个角度看看。

楼主:
有可能磨损的线路,都用螺旋管缠上了。
用的天7的控,接收器放在电池的下面了。
恒吉的922和933舵机;KDS800陀螺。
好盈40A的电调,放在底板下面了,担心炸鸡损坏,垫了泡棉后,用扎带固定好。

楼主:
装配好了后,手持JJ试了一下,50%油门的情况下,没有双桨。
这个周末准备去试飞了。

网友A:
舵机线放里面就漂亮多了

楼主:
不喜欢乱七八糟的走线。
都用螺旋管缠上了。

网友B:
唉 又一个遗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偶潜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线放里面就漂亮多了

想把舵机线放在里面,但考虑炸鸡、修机的原因,还是先放在外面吧。

网友D:
我看到斜盘舵机臂没有安装水平对吗?楼下纠正:lovelines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斜盘舵机臂没有安装水平对吗?楼下纠正:loveliness: 。

没有问题,安装好了。
这段时间潜水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斜盘舵机臂没有安装水平对吗?楼下纠正:loveliness: 。

那是因为桨在桨托里十字盘不可能水平

网友E:
对于新手装成这样很不错了

布线基本都外置了是最大缺点。
记得模拟悬停过关在飞真机

网友:
这年头 求人不如求己 预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基本都外置了是最大缺点。
记得模拟悬停过关在飞真机

谢谢提醒!
我是先上模拟器,再飞CB100,然后在上450悬停。
现在CB100可以4面悬停了,正在练航线呢。
准备试一试450对尾悬停。
再上张带头罩的照片。

网友F:
第2张图看到的舵臂明显跟其他两个舵臂不同,这是完全错误的.斜盘的3个舵臂球头到舵机中心点的距离必须一样,才能保证油门上下移动时3个舵机拉杆的行程一致,从而确保斜盘在各个位置都尽量保持水平.否则上下推油门时,机器会不断的侧飞.
这是我在新手时同样犯的调机错误, 楼主先不要去试飞,将那个舵臂换成跟其他两个相同的舵臂并用同样的球头孔重新调机再去练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又一个遗照

网友G:
接收机为什么不放到底板后部,前面这里炸机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2张图看到的舵臂明显跟其他两个舵臂不同,这是完全错误的.斜盘的3个舵臂球头到舵机中心点的距离必须一样,才能保证油门上下移动时3个舵机拉杆的行程一致,从而确保斜盘在各个位置都尽量保持水平.否则上下推油门时,机器 ...

我专门买的调斜盘水平的工具调的,在舵机的全部行程内,斜盘都是水平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为什么不放到底板后部,前面这里炸机容易炸坏。。。

谢谢LS提醒。
我把接收机放在那里的想法是,接收机、电调、陀螺仪之间的距离尽量大,而且走线、维修都非常方便。
我是用3M魔术贴+扎带固定的,考虑极端情况,确实炸鸡有可能炸到接受机,所以,我准备用宽橡皮筋+3M魔术贴来固定接收机了。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附:已经把绑接收机的扎带去掉了,只靠3M魔术贴也是非常结实的。

网友H:
电调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散热啊

考虑到了,没有敢用厚的泡棉。

网友:
我就花1天就能全部装好,调好,我也是新手,就潜水久了,就自然会了

网友:
“肠子”全露在外头……

网友:
牵肠挂肚也算个性鲜明的

换成黑色缠绕管会更酷点。

网友:
放松心态,调好曲线一般没问题。我开始飞4#3B,后来直接PRO,没啥问题,就是第一次对声音有点胆怯。

网友I:
线布在里面好看些
如果舵臂长度不一样...
行程线性不可能一致...
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SPORT可以把三条舵机线布得好点~~~~维修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布在里面好看些
如果舵臂长度不一样...
行程线性不可能一致...
有点想当然了..

为保证斜盘舵机在中立点时,舵臂保持水平,我是用了两种舵臂。
但球头安装孔的中心到舵机安装孔的中心都是等距离的。
行程线性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用水平安放座测试过舵机的全行程了。

楼主:
从外观上看,在外面走线不是最美观的方案。
但是,对于维修来说,确实能节约不少时间。
这几次炸鸡修机,在外部走线比在内部走线要省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又一个遗照

哈哈哈!应该鼓励为主嘛!

网友J:
3个不同的舵臂。。。。。。。。。。。楼主是不是把一个舵机上带的3组舵臂给用在一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3个不同的舵臂。。。。。。。。。。。楼主是不是把一个舵机上带的3组舵臂给用在一起了吧。。。。

怕炸舵机,就把舵臂上切了口,让舵臂成为最薄弱的地方。(照照片的时候还没有切呢)
这样炸舵臂的概率会很高。
为此买了不少备用舵臂,备用舵臂有3种。

网友K:
这线布得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线布得乱

等我炸的差不多之后,就知道经常会修哪些地方了。
到时候再把能放在里面的线放进去。

网友:
跟我的SPORT一样,呵呵。

网友(2011-03-21):
那身段,真的很诱人!

网友L:
引用 楼主:

怕炸舵机,就把舵臂上切了口,让舵臂成为最薄弱的地方。(照照片的时候还没有切呢)
这样炸舵臂的概率会很高。
为此买了不少备用舵臂,备用舵臂有3种。

这招听起来蛮有用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招听起来蛮有用的 学习了

这招绝对管用,炸鸡若干次,现在舵机没有任何损伤。

网友M:
引用 楼主:

怕炸舵机,就把舵臂上切了口,让舵臂成为最薄弱的地方。(照照片的时候还没有切呢)
这样炸舵臂的概率会很高。
为此买了不少备用舵臂,备用舵臂有3种。

听起来不错!空中断臂可能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起来不错!空中断臂可能性大了…

水平不高,还没有飞3D呢。
切口别太大,另外经常检查一下。飞悬停和航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只能潜水了

网友:
飞起来了吗?

网友(2011-05-29):
潜水这么长时间,这是最清晰不口水的帖子了

网友:
没人就单干,快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