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A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小弟是新手,在这里问个弱弱的问题。
我的260A今天在准备对频的时候蓝灯狂闪,闪的就是不停。控对其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重新用控进行了新的对频后才能正常飞行,这种情况正常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260是垃圾赶快除了把

网友:
能对上频就不是问题吧 你再看看是不是老这样

楼主:
也不是老是这样,今天是第一回。但是重新对频后就好了!

网友A:
你的260是正常的,但是沙发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260是正常的,但是沙发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人品

网友:
这个飞机是挺邪门的,我遇到过第一天晚上还飞的好好的呢,第二天晚上再拿出来飞机就只能擦地飞了,先开始以为是电池的毛病呢,结果重新对频和进入工厂模式设置了一下以前常用的陀螺仪感度值就又好了。难道电路是智能的信息会自己改变

网友:
基本同意多数朋友的意见:没有垃圾的飞机只有垃圾的人,或者说垃圾的技术.
现在我还是很怀念36#,当年在没有玩模拟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新手我居然把它挣扎悬停了几分钟.而且还是自己重头组装过的2手机
今天刚到手一架260A,飞了一下,发现个有趣现象:悬停没事,一打舵感觉象半灌水,桨不动,机身象个果冻一样晃晃悠悠....后来用TB上的3元一副桨把原装桨换掉,嘿.立杆见影,好了

网友:
 :悬停没事 一打舵就晃晃悠悠 真是這樣的 我也試試

楼主:
这机器是太小了,正常飞的时候还是颤动的。今天飞了好几块电池昨天的情况没有出现。但是又感觉到主桨的马力不足。过一会又好了。问一句,是不是电池每次充电后飞机都会出现不同的反映呀?有的时候飞的很平稳,但是有的时候就打转。

网友:
45度平衡杆有机身自稳定的作用,机身晃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