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个简单实用、低廉的切削冷却方法

楼主(2011-01-05):
乳化液:
适用于铸铁件、铝合金件、软性有色金属件
配置方法、水50 皂角30 豆油10 蓖麻油5 清煤油5 水 加热到60~70°c加入皂角搅拌均匀后加入豆油、蓖麻油、清煤油,高速搅拌起沫如同奶油状即可,使用时1:5的水勾兑使用,缺点是容易变质,变质后有异味。
不锈钢车削、打孔的切削液:
在不锈钢的切削和打孔的时候,只要用植物酸加入即可,也就是我们常食用的醋,如果用白醋效果更好,少量打孔切削时不需要勾兑,直接使用,长时间加工时勾兑60%的醋酸,缺点是在使用时醋性大发、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硬的不好加工的金属也可以用植物酸,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效果喔也不明白,十几年前跟师傅学时就是这么干的,搞不懂。
懂化工的朋友出来指点一下吧!
万分感谢

网友A:
大概是牙齿都会被酸软钢也一样吧

网友B:
我还是稀罕那个用酒精的

网友C:
还是直接买乳化油吧....
我试过用机油加洗衣粉,在兑水....床子,工件,刀具第二天就长锈了...
后来直接去买了5KG的乳化油回来.开始没有兑水,直接用...后来经过老华和笨笨老师的指点,兑水比例1:5~1:10,好用.而且不长锈.留在床子上的,水蒸发了就剩下一层油膜了.
乳化油的价格从5块一公斤到18块一公斤的都有...我是买了12块一公斤的.老板说便宜的,天气冷要用热水开的.而且效果不太好.
弄两公斤回来可以兑10~20公斤水.绝对够用了.

网友D:
还没使用过切削液,学习了。

网友E:
我一般加机油,有时用豆油,镗铝的时候用白酒(比酒精的味道好闻)。再干活的时候用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