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 4#6S

楼主(2011-01-05):
我的无副翼4#6S

拆掉副翼,用v120d01的长拉杆连接旋翼头和十字盘,原有的H臂磨损严重,被拉杆磨出两个凹槽,taobao上没有单独卖H臂的,只能买旋翼总成,不划算,找了一个原来买lama V3 舵机时多于的摇臂代替(应该是8克舵机摇臂,中心孔直径大概3.5mm),正合适,而且不用在重新在旋翼头打孔,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磨

另外,改了脚架,原装的第二个起落就断了,用250脚架+4根M1.6*16的长螺丝+打火机里拆出来的4个弹簧搞定,原来的脚架截掉腿留电池仓装在250脚架下面,百炸不坏,记住一定装在250脚架下面,如果装在250脚架和机身之间,图中红圈里面的部位还是容易断,缺点是原来的头罩没法装,在找合适的头罩,喜欢GAUI EP100的象征头罩,不知道合不合适
本人纯新手,飞了两个月的模拟器+4#6S,还在摇晃的四面悬停中。个人感觉拆了副翼,悬停比以前稳,油门比之前灵敏,JJ比以前灵活,家里飞飞很好。。。,就是横轴胶圈和尾传动轴前伞齿容易坏,不过都有单独的备件

网友:
顶你个肺啊!还是弹簧减震脚架!

网友:
估计飞行时间不长,估计电池也坏好几个了 ^0^

网友:
H 臂搞的不错,我一直在找替代品
可以换120d01的主桨和尾桨,效果更好

网友:
塑料与金属摩擦很小,楼主做这个H臂会很耐磨

网友:
减震脚架,强

网友:
尾传动轴前伞齿容易坏是因为伞齿和大齿盘接触不是很紧密吧,尽量把主轴定位圈往下点,让大齿盘和伞齿吃紧,那样就不容易坏了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SaKF8ZRXY0B-YLM0==.html
http://player.ku6.com/refer/nYLPrEsa0oyrqXIt==.html

增加视屏不知道发的对不对

网友:
华科尔小飞机都一个通病
拉舵机就掉油门
楼主的视频拍的很清晰,辛苦。
好几次磕下巴了。
9喽说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呀?能否上个图片学习下

网友:
油门不能混控下吗?感觉想袋鼠、、
脚架很不错。不知道电池能受得住不?重了好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无副翼4#6S
拆掉副翼,用v120d01的长拉杆连接旋翼头和十字盘,原有的H臂磨损严重,被拉杆磨出两个凹槽,taobao上没有单独卖H臂的,只能买旋翼总成,不划算,找了一个原来买lam ...

我最近新入了3个原装脚架 跟客服说的一样确实比以前坚固了很多,楼主可以是试试!听说改变了注塑方式!

楼主:
现在整机+电池(原装)+散热片 87.5g,原机标称80g,改前没称过。4#6S 四通的,控里是2401模式,没法设置混控,电池目前没问题,斜盘舵机到是开始抖了,估计寿命到了,飞了也有100多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新入了3个原装脚架 跟客服说的一样确实比以前坚固了很多,楼主可以是试试!听说改变了注塑方式!

我改脚架的灵感就是从你的帖子得到了,(另外,去年改车,用了绞牙避震,高低软硬可调,一样的原理),用弹簧就是因为好调脚架的水平,调高低也就是多拧几圈螺丝,不用去费心配套筒,弹簧避震到是谈不上,现在用的弹簧比较硬其实没有多少避震的效果。
由于工作缘故,对塑料注塑比较了解,个人认为新的原装脚架比以前的坚固可能是换了材料,只是调注塑参数,改变不了多少零件强度。
还有现在舵机抖舵,已经订了论坛里推荐的舵机,明天到货。。。

网友:
我的4G6S改无副翼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动力猛了很多,油门曲线调得最高点才60

顺便吐槽下
原厂电池最多才20个循环,就开始不行了,同样的油门曲线,副厂电池(非寿牌,而是大家都说不耐用的那种)飞得很好,原厂电池就飞不太动了。弄得我一个飞机控里面俩模型,一个给原厂电池用,一个给副厂电池用,闹心。为4g6s专门定做了几块ZOP牌的电池,回头试试,搞不好到时候成一架飞机3个模型就更闹心了
舵机偶尔也抖抖,不过断电重新对码又就好了,不管它了

网友:
怎么附件传不上图了?还想秀下我的史上最偷懒的无副翼呢

网友:
但是现款脚架确实耐炸多了  1.5米故意摔了几次完全没问题了。

我第一个坏脚架时 那个脚架就一次重了点落地就坏掉了一条腿!

被逼走上diy脚架之路
现在幸福了 不用改也可以用用原厂脚架la

网友:
为啥不搞一个和v120D02/03一样的固定相位器,这样就不用再使用H壁固定拉杆了,也不会磨损了。

网友B(2011-03-17):
原帖由
wkn
于 2011-1-5 23:14 发表
顶你个肺啊!还是弹簧减震脚架!
就是吗,我也顶~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网友D:
可惜4#6s涨价了。好机吖。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D(2011-08-14):
又一个改装的。

网友F:
这脚架改得我喜欢~~~~

网友G(2011-10-22):
有时间也改改

网友H:
这可不行。。。再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