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的脚架断了。。。请各位多提宝贵建议

楼主(2011-01-05):
用502沾过,后来发现强度不够。沾好以后一但落地稍重,口子就又开了。:(

虽然还是能起飞,但感觉不太舒服。而且脚架是对电池的保护之一。如果不管的话,电池就经常直接碰地上。

除了换脚架,各位有什么高招和建议吗?

-换脚架的话,要不要焊接电池盒与主板的接线?我是文科出身,对电路的东西不太懂,也没动手焊过东西。。。惭愧呀。

-260a的外壳好象是用塑料铆钉固定的?如果要拆下来以后,用什么把塑料铆钉重新安回去呢?拆下来的塑料铆钉还能再用吗?

位置在电池盒上

位置在电池盒上

详细大图1

详细大图1

详细大图2

详细大图2

详细大图3

详细大图3

网友:
这种飞机也能摔??

网友:
小问题

有一种胶叫热熔胶的,用在这种地方比502好多了,260的外壳暂时还没用铆钉这种高档货,轻轻拉开就是了,别被那胶圈吓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图片,这款脚架应该是带连接器的,不用焊接的!如需更换,买一个新的直接安装上去了!还有机壳上那个橡胶固定圈是很方便拆装的

网友:
建议看一下260脚架加固的帖子,就是在两边间用铁丝帮上,我从第三个脚架帮的,现在还是用第三个没坏过,帖子自己找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建议!我按藤椅朋友的建议用热熔胶加固了,感觉效果不错。

P。S。:脚架问题刚解决,今天又把主轴插销撞断了。正好一次过把新脚架,新主轴和传动套件买了回来。估计是之前的摔机次数太多,零件都逐渐到了疲劳期。。。

网友:
可以用細彈簧鋼絲做一個 把壞的腿弄掉 只留插電池的地方綁在鋼絲腳架上 一輩子不壞啦

网友:
我摔断7个了。

这个脚架的材料很奇怪,脚底下柔软,连接点处却很脆....

网友:
我的260脚架也断了,我用胶粘好后,又给脚架装上泡沫塑料做保护!

网友:
跟我坏的地方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地方断,其实不用脚架也行,手上起落

网友:
藤椅的笔记本真漂亮

网友:
和我的260A断的地方一样,我是用AB胶堆一下,很牢固的,LZ试试

网友:
用雨伞骨自己弯一个。再焊接一下。很坚固

网友:
九鹰260a soloPROⅡ单桨直升飞机 配件 起落架组 脚架

正品九鹰260a soloPROⅡ单桨直升飞机 配件 起落架组 脚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9115490385

网友:
买新的最实际
我也修最后还是换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真漂亮!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A:

看能否用更细的钢丝,这样更轻一点。

网友:
用AB胶效果比热胶好~

网友B:
AB胶是王道,所有的弯折处都加固成r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