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就这样了,唉。。

楼主(2011-01-05):
请大家帮忙看一看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XXD 50A电调,电机也是XXD A2826-4 1000KV, 用12X6浆,电池是perfect 14.8V 2200安培 25C的,装在1.6米的EPO CESSNA上,飞机和配置是全新的,所以在地上试了一试, 70-75油门左右,到2分钟时明显动力下降,不想电池过放所以停了,当拔开电源时电池就慢慢的大了,20秒后就裂开了。 小弟对电的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怕不怕,这是怀孕了,千万不要剖腹产。否则会要了产妇的命。
既然已经闯祸,就只能等着小宝宝降生啦,记得要让她顺产哦。
还有一句,产妇怀孕期间,好像可以干活滴。

楼主:
最新消息.............................................................................已经流产了,,

网友:
小心爆炸

网友:
LZ,恭喜你,你上当了,我当时买了4组3E出口版电池,165一组,很暴力,09年年底买的,现在还在服役,但是炸坏了两组。。。165啊,超级心疼,后来发现perfect的才88元一组,就买了两组说试试,结果这垃圾电池充满电还没我3E电池都3.7V了的劲大,垃圾,简直就是垃圾,发热很严重,电池上的魔术胶带的胶都被融了。。。

偷偷的告诉LZ,我当时买的是3E电池出口版25C的,炸变形后拆开看了下,T.M.D,电芯被打磨了,勉强可以看出来是20C的!~

楼主:
哦哦,多谢大家的提醒,看了要换电池了。。。

网友:
是动力配置过头了,kV1000的电机4S下还要上12寸桨,这次电池先完蛋,下次就该轮到电机电调了。泡沫上单翼需要这样夸张的动力吗?就算需要夸张的动力,也一定要高kV上大桨把设备过载使用吗?唉……

楼主:
哦,多谢8楼模友的指教,这么说是配置的问题了,我还有一个A2820-6 1000KV 的电机, 原来的2826大一些, 浆是飞机配来的,请问我现在用2820 1000KV的电机,50A电调, 14.8V电池可以配多大的浆啊???

网友:
换成3S 11.1V电池,就基本没问题了,不用换桨了。

网友:
你有过冲过放吗,过冲过放的话再好的电池都大肚子的

网友: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过放吧?负载过大,计算飞行时间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了.
当然,电池嘘标也是可能的

网友:
试一下就怀孕了,命中率挺高的啊!

网友:
没有电啦,不是会感觉电池明显没有力啦吗,那时候就要下来啦,不能在飞啦是吧?

网友:
好像是差了点!

网友:
3E,,东西的做工没的说,,至于内削虚标,里面就有水分了。。电芯上只有型号代码没有容量和C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