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的 600N 顶级版 安装求助

楼主(2011-01-06):
新到手的600N顶级版,第一次安装,
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如图:
这个主轴座上面的字体朝上,按照说明书还能看明白,
下面的座,字体朝上还是朝下?
夜战装机中,在线等待ing。。。。。

楼主:
上面的座,有个盖子,能看明白字体朝上,
下面的没螺钉显示安装位置。愁。。
看了眼PRO 2个座轴承分别是上面轴承就在上面
下面的轴承就朝下,不知600N 是否也是如此安装。。
先行谢过了

网友:
600与PRO不一样~~~
上下轴承座是相反的, 目的是防止轴承脱落

楼主:
PRO 轴承座的轴承,也是相反的哦。
迷茫。。

网友:
背靠背安装就好……

网友A:
字体都是向上就好

字体都是向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都是向上就好

错误!

网友B:
第一个轴承座,有盖子的朝上 第二个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轴承座,有盖子的朝上 第二个朝下

正解!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经过反复学习、比较、考虑
最后发现,其实上下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正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字体都是向上就好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下面再说一下正确的。
1、带字的那个小圆环(可以拧4颗螺丝的)实际上是主轴座上的轴承压盖。
2、上边的轴承座应该是轴承压盖(带字的)朝上面,因为在飞行时,倒飞的时候上边的轴承限位主轴的向下位移,受力在上边的轴承座上,
3、下边的轴承座应该是轴承压盖(带字的)朝下面,因为在飞行时,正飞的时候下边的轴承限位主轴的向上位移,受力在下边的轴承座上,
4、因为在实际的使用中,是需要上下的轴承来限位主轴的上、下位移,受力就应该让轴承座来承担,而不能让那么薄薄的轴承压盖来承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反复学习、比较、考虑
最后发现,其实上下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正确吗?

可以这么说, 但是有安全隐患。。。
最好还是按照说明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反复学习、比较、考虑
最后发现,其实上下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正确吗?
不对,用手代脚也行,但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反复学习、比较、考虑
最后发现,其实上下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正确吗?

上面轴承 朝上  下面轴承朝下   不能反得 上面轴承的内圈必须顶住主轴的限位槽  下面轴承 内圈必须顶住齿轮垫圈  所以不能安装反  反了可能造成轴承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1、带字的那个小圆环(可以拧4颗螺丝的)实际上是主轴座上的轴承压盖。
2、上边的轴承座应该是轴承压盖(带字的)朝上面,因为在飞行时,倒飞的时候上边的轴承限位主轴的向下位移,受力在上 ...

   和俺想法一样,谢过了。
全部组装完毕,就差磨车了

网友:
不用磨车 直接来 磨了不给力
我就上来直接不带主旋翼试了下震动问题 看看告诉稳定不稳定 直接就飞 3g的没调明白 差点炸了 好在jj比较稳 大冬天 零下14°试飞 就蛙跳了一下 发现手没知觉 回家 准备开春飞
现在玩450中

网友E:
这两个轴承座我都是英文向上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轴承座我都是英文向上装的

那你就错误了~~~

网友F:
最好改装推力轴承,否则,无论怎么装都存在隐患

网友G:
按照说明书上的

网友H:
我已经迷糊了

网友I:
肯定是一面朝上!一面朝下! 这样才能靠轴承座受力!正螺距时主要是下轴承座受力! 限位和压在座上! 负螺距时就靠上面的轴承座来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