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S的侧板和尾波螺丝滑丝了怎么办?

楼主(2011-01-06):
新买的SPORTS,装机的时候没注意,螺丝胶打多了。滑丝!新机啊,郁闷死了!请教各位老鸟:zm 怎么解决?
另外,感觉亚托的螺丝质量不怎么样。想换冰人的。不知质量如何。请用过的大大们回答.
谢谢!

网友:
小心!现在国内什么都有假的, 连侧板的编号也可以做假~~~
什么是冰人? 英文牌子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在国外接触的都是英文)
而且, 再好的螺丝也要配上好的螺丝刀才行~~~

网友:
买吧 好点的螺丝刀
用电烙铁先对螺蛳加热 再拧..
我也被sport的螺蛳困扰
现在整机螺蛳全换了

网友:
螺纹胶千万别用多了,1-2扣即可。
否则,换什么螺丝都一样。

网友:
看你的螺丝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下图1这样的~我是用挫子把圆头挫成矩形(如图1-1)~然后用钳子夹住拧~一般都能拧开~
如果是那种杯杯头螺丝~那直接用钳子夹住了头拧就ok~

这样的头~就把头用挫子挫成矩形~

这样的头~就把头用挫子挫成矩形~

上钳子拧吧~~~

上钳子拧吧~~~

网友:
亚拓的半圆头螺丝感觉确实容易滑。虽然我还没有碰到过。
我的做法是,新螺丝就用,只要拆过,就不用了,换上12.9的圆头内六角螺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

网友:
螺丝滑了。建议拧螺丝固定的机件。
这样你就可以拧下螺丝了。
屡试屡爽。

网友(2011-03-29):
我也中招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