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1-01-06):
好像很多东西都能并联  电调能吗?
求教。。

网友:
两个并联,不如直接用一个大的。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个人感觉,如果三相输出来的不同步的话,那就死翘翘了……
而且如果可以并联,那岂不是拿几个便宜的30A电调,并联成一个昂贵的100A电调,这也太划算了点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A:
有刷电调可以,无刷不可以
三相差一个位,直接两个电调+电池报废

网友B:
相差一个位不可能,不然每个电调都失去转动的先决条件了,但并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进角误差,造成损耗增大。可以由电调是由马反电势控制相位,而并联了,两个或多个电调接收到的反电势相位都相同,给出马达的输出控制信号也相同来分析。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楼上是高手,听他的

网友C:
有刷无刷均否。

网友:
为什么要并联呢?  没必要的,也不允许

网友:
有刷无刷均否

网友:
输入可,输出不可。

网友:
理论上可以 只要你能控制两个电调的三相脉冲绝对同步 频率 导通角 及电机的反电动性一致
很难没必要的 直接用大的就好了

网友D:
没飞过的就别臆想了。我一直是两个电调并联飞行,就喜欢双涵道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飞过的就别臆想了。我一直是两个电调并联飞行,就喜欢双涵道飞机

您估计理解错了,说的是两个电调一个马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相差一个位不可能,不然每个电调都失去转动的先决条件了,但并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进角误差,造成损耗增大。可以由电调是由马反电势控制相位,而并联了,两个或多个电调接收到的反电势相位都相同,给出马达的输出 ...

不行的,至少PWM不会同步,这样会给检测反电动势带来麻烦,还有启动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由于无刷电调和无刷马达之间必须同步,正如楼上多位模友所说,电调并联驱动一个马达容易造成很多问题,因此不建议这样做。如果是因为电调输出功率不够,应该选用更大功率的电调。双电调并联太不可靠了,玩模型,安全是首位的。

网友:
厂家亲自放话,权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至少PWM不会同步,这样会给检测反电动势带来麻烦,还有启动也是个问题!

确实是,这两个是大问题

网友:
理论实践都不行的!什么电调都不能并联!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尝试一下。。谁有两个电调啊。。。试一试啊

楼主(2011-05-20):
电调多的朋友,试试吧!
追求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无刷均否。
(有刷无刷均否)X2=

网友:
应该不能并联吧。

网友:
新进展,无刷ESC并联成功。当然,必须先改装。

新进展,无刷ESC并联成功。当然,要改装。

两个好盈 180A 拼成的 36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可以,无刷不可以
三相差一个位,直接两个电调+电池报废
看样子,这仁兄已经试过了

网友:
千万别造成缺相 要是电调质量稍微差点或者电调的最大电流没有超过电机很多 电调电机双杀

网友:
两个电调输出端并联去推动一个电机是不行的,但两个电调输入端并联去推动输出各自独立的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
28楼只并联驱动板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F:

Himalaya是高人!

电调多的朋友 发给我三四个 ,我也试试!

20A X 4 =  80A     30A X4 = 120A    真诱人!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

想不到肯定你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等啥呢 试试看   等你结果

网友:
准备两个不要的点调试试,我看结果

网友:
无刷绝对不行

网友:
两块海王之间加了一块绿板,过线还挺粗的。

网友H:
28楼应该是共用驱动板,使用两片功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28楼应该是共用驱动板,使用两片功率板

我想也应该这样.
没有同步的问题了.

网友I:
发电厂联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