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C+FY-21AP的通道困惑,高手麻烦给指点下。。。。

楼主(2011-01-06):
用10C替代了下我的天9,原想着这下通道够用了,没想到事与愿违啊。

    装备  :天行者   配置:FY21AP+视频切换器(双摄像头,上面的有云台)。原来一直是无副翼接法,感觉很好,但是前天发的帖子大家说有副翼能保险一点点,就试着接下。

      原打算:1、方向  2、升降  3、油门  4、副翼   5、云台左右(旋钮拨档VD)6、云台上下(旋钮拨档VE) 7、三档开关(FY必须接)8、三档开关(FY必须接)9、五中图像切换(旋钮)  10   视频切换器(双摄像头)

    可是问题出来了,10C的9和10通道似乎不能设置成旋钮啊,这样的话五中图像切换没法用。所以打算把两个三档开关设置成9 和10通道,又发现,10C的这两个通道不支持三档开关,只支持2档开关,把三档开关接到9和10通道,操作起来还是2档开关。所以没办法,只能换接:
    1、方向  2、升降  3、油门  4云台左右   5、云台上下  6、三档开关  7、三档开关   8五中图像切换   9、视频切换器  10、电容      所以我不是不接副翼,是真的无法接上副翼,呵呵。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接法。不知道大家用10C+FY21AP+视频切换器怎么接的?????麻烦指点下小弟。

楼主:
我晕,没人说话啊。72.。。。。你发言下

网友:
副翼没用

网友:
按照福特吧的规矩,1通道应该弄副翼,4通道才是升降舵。

你可以1通道接副翼,10通道接方向舵。1和10混控即可

留出4通道可以关联任何旋钮和3段开关。

楼主:
72===别走,

“留出4通道可以关联任何旋钮”怎么关联啊,意思是不是混控?

还有就是1和10怎么混控啊?麻烦介绍下操作,谢谢啦

网友A:
4通道固定为摇杆了,你还是吧4通道用做摄像头左右比较合适,5通道就留出了,可以对应任何旋钮和开关。
用摇杆控制摄像头左右,恩,应该蛮爽

9,10通道不是比例通道,混控不了。用2根Y线串连控制副翼和方向舵吧
10C是冒牌的10通道啊,只有8个比例通道,另外2个就是开关通道 :开OR关

 说急了,抱歉

楼主:
我晕,2个Y线,那不是方向和副翼一起动了,那FY平衡起来不困难吗????不知道用视频切换器可以不

网友:
关心楼主的天九是怎么样设置通道的

网友:
云台有必要吗?

网友:
好复杂啊

楼主:
8楼的好啊。。我的天9S是这样设置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0827

楼主:
云台好有必要啊,加视频眼镜和头感就非常有必要,不然老盯前方看没意思,毕竟飞的是天行者而不是战斗机,不用全神贯注看前方,呵呵

网友(2011-03-09):
引用 网友A:
4通道固定为摇杆了,你还是吧4通道用做摄像头左右比较合适,5通道就留出了,可以对应任何旋钮和开关。
用摇杆控制摄像头左右,恩,应该蛮爽

9,10通道不是比例通道,混控不了。用2根Y线串连控制副翼和方向 ...

网友:
8、五中图像切换 10、电容,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好有必要啊,加视频眼镜和头感就非常有必要,不然老盯前方看没意思,毕竟飞的是天行者而不是战斗机,不用全神贯注看前方,呵呵

我想用战斗机fpv头也是转来转去才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