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飞刷锅理解!

楼主(2011-01-06):
近来飞自旋的时候,闲得无聊。到回退飞航线和刷锅中,感觉退飞航线左右两边还是比较溜的,但是刷锅遇到问题,如果是逆时针刷锅的话,大小,深浅都很容易控制,但是顺时针就不是这样了,刷的很难看,甚至可以说不会刷,大师们可以告诉我是不是前期的什么基本功没有作好呢?
还有,慢慢的,在一个帖子看到关于刷锅的问题,有两个大师,一个是王子,应该好像是A开头的,王子说刷锅重要的是方向,现在很有体会,因为一个锅的形成基本上是方向的控制,而象另一大师说的,油门,副翼,升降,方向都很重要,这个我也认同,但是,最基本的锅的形成肯定是方向最重要的,而形成后,才想进一步对这个锅变的更好,更爽。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我是菜鸟,感觉逆时针刷确实比顺时针容易。。。。
或许我的功力还很菜吧!

网友A:
我也觉得逆时刷锅比较顺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逆时刷锅比较顺心点……

你会刷锅了???? 哈....

网友:
砂锅就是“侧飞圆周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飞自旋的时候,闲得无聊。到回退飞航线和刷锅中,感觉退飞航线左右两边还是比较溜的,但是刷锅遇到问题,如果是逆时针刷锅的话,大小,深浅都很容易控制,但是顺时针就不是这样了,刷的很难看,甚至可以说不会刷 ...

我和你相返哦... 顺时针顺... 逆时针不好控..
学.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0880 指教!!

网友:
呵呵,我虽然飞了一年多450,但我至今不知怎么样刷锅,惭愧惭愧。

网友:
会刷盘子的路过

网友:
模拟器上我都还飞不出刷锅  感觉好难

楼主:
现在我感觉还是不要急于倒飞练习,把正飞的动作做的很舒心以后,倒飞动作按着正飞一样,然后倒飞正飞相结合,然后才去3D,做基础哥,不做杯具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刷锅了???? 哈....

不会倒飞,只会刷盘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感觉还是不要急于倒飞练习,把正飞的动作做的很舒心以后,倒飞动作按着正飞一样,然后倒飞正飞相结合,然后才去3D,做基础哥,不做杯具男!

很是同意!!!

网友:
要飞好刷锅首先要将退飞练好,刷锅实际上是退飞时将机尾打个方向让机尾指向地面形成的。

网友:
按这个练习,慢慢的自然就会了

按这个练习,慢慢的自然就会了

网友:
俺也是这样的 逆时针顺手太多。

俺也是这样的 逆时针顺手太多。
应该是跟我玩  il-2的时候转弯多是逆时针有关系。 呵呵 二战飞机转圈 逆时针比顺时针 好太多

网友:
明显你倒退开始就是拟时针来的 你多来点顺时针自然也就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倒退航线是先顺时针的啊,  逆时针还是等到顺时针很舒服的时候才敢作,然而我发现逆时针退飞一开始就有刷锅的影子,而且是比较快上手了,现在顺时针也刚刚攻破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是顺时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