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3D吊机术讲解[转帖]

楼主(2011-01-06):
3D吊机术
作者:KEION

近期看到很多朋友想玩3D花色飞行,但又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介绍文章,我决定将自己一年多

探索到的一些心得、感觉、技法整理,供大伙参考。希望更多的人加入3D飞行游戏。

3D
飞行的特点:

飞机飞行时,舵面受力有两方面:飞行气流+浆气流。正常飞行时,主要靠飞行气流,浆气流

的影响可以忽略。3D飞行则两种气流都用上,失速动作将以浆气流为主,3D机的舵面巨大,就
是因为这个。
低速或失速,使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降低,一些平时被忽略的因素全部呈现出来:惯量的
因素(俯仰、滚转、摆动和前进),陀螺效应等。而这些因素的响应时间和动力有关。市面
售卖3D(练习)机都很轻盈,翼载荷低,约30-40g/qdm,这些附加因素不明显。如果80g/qdm
以上的象真花式机,这些因素就必须面对了。

吊机
吊机有两种,一种是扭力转飞机垂直地面,飞机转动(和浆相反方向);另一种是迎风"仰停",
有人起了春宫动作般的美名:抬头望月。两种都是静态飞行,但有本质的区别:

扭力转:
飞机相当空气是0速(全失速),飞行气流对飞机的握持力最低,飞机在浆的反扭力下
滚转,舵面只受浆气流的影响。
仰停:
飞机与地面有较大的仰角(不是垂直),飞机相对空气速度是风速,视觉上相对地面速度为0
飞行气流(风速)仍然对飞机有握持力3D练习机而言,通常足以化解浆的反扭力的
影响(或小许副翼),飞机不会旋转;舵面受到飞行气流和浆气流的共同作用;飞行气流对主
翼有一定的乘托,所以对动力要求较低,也省油。仰停实质上是大仰角迎风失速飞行,是非常
好玩的花色,但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悬停,尽管视觉相似。以下所指的吊机是扭力转

楼主:
训练特点:

吊机训练和其他飞行训练一样,要快速反应,必须在大脑形成条件反射区。仰停,在大脑形

成的反射区是两维、平面的;而扭力转则是多维、立体的。如果一开始就练单面仰停,不管技
巧多纯熟,再玩扭力转将会比没玩过的人困难得多。估计重新建立多维反射区,会受到已有
的反射区干扰、影响。何况在已有反射区干扰下也很难建立。一张白纸,要怎麽写、画都可以,
弄脏了再来,可不容易。就是说,不存在仰停-扭力转分步进、先后的问题。如果开始练扭力
转,多方位仰停自然就是囊中物。因为看到多位同好无意中滑入这习惯旋涡,或受网上照片误
导。望借此贴,能提醒一二。
吊机比仰停难,但如果你不是急于接受行外人士的掌声和欢呼,就请直接练吊机。方法得当,也
不难。它还可以作为练习其他3D花式飞行时的逃生、改出安全平台。

心理准备
吊机和其他3D飞行一样,属失速类飞行。我们经验中,失速意味着危险,摔机.令人紧张,判断和
控制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吊机难度最近被过分渲染,对有意尝试者造成心理压力。说穿了,只不
过比练习机降落稍难。
这是一种全新飞行方式,除了逃生外,要暂时放下以往的飞行习惯。新方式有不习惯时,也不
需要惊慌,尽量去感受。因为这些是完全可以控制、安全的。同时也是必须要面对经历,可以
很快能适应的。老夫眼朦、耳背、手震、还带少量痴呆,几个起落间基本掌握扭力转,何况年
轻帅哥们。
必须指出,以前看吊机影象时,总觉得飞机是经过精确调整,自身就已经达静态平衡。修舵是
为抵消环境因素影响(干扰气流)。试过后,觉得这想法不完整。吊机时飞机在不断摆动中是
处求动态平衡,少量偏差是完全可以修正。商品3D练习机,出厂时已经考虑到这些因素,一般
无须特别调整,按组合说明书设定就可以了。

楼主:
舵面使用:
练吊机不能用副翼制止飞机旋转,只使用升降舵和方向舵,副翼只在逃生时使用,原因是:3D
练习机的副翼基本从翼尖到达机身,浆气流只对是靠近机身的一小段副翼,有少量作用。如果

G202CAP232等象真机,副翼离机身远,只在翼尖部分,浆气流对副翼将几乎毫无作用,练
出来的手法将使不上。除非把飞机上下流窜,借气流才有副翼的作用(这我还真见过)。
因为这样的考虑,我当初才不使用副翼练吊机。板身机看起来总觉变态,还是象真花式机来劲。
习惯上,我们会使用副翼控制飞机滚转。飞机反扭力自旋,会不自觉使用副翼,不然会有失控
感,要注意。
用升降舵控制飞机的俯仰;用方向舵控制左右摆动,保持飞机垂直向上!
练习
小试感受失速、浆气流对舵面的影响:

,进入失速(进入方式很多,以下是方式比较温柔)
a,平飞、收油,当飞机速度下降;
b,需要少量拉杆才能维持平飞时,加大拉杆量让飞机以20-30度仰角平飞;
c,维持姿态和高度,当飞机开始下沉、有些失控,进入失速态;

,拉足杆、急尽风门,做小半径急筋斗,小油改平出。
请注意,它和平时做的筋斗有本质区别:是在失速状态下,靠浆气流完成的。这小试动作,看
上去,更象体操单杠大回环。多试几次,细心感觉,是否觉得有点新鲜,过瘾的?
吊机练习

,进入失速;
,拉足杆、急尽风门,把飞机垂直拉起。
,风门控制并保持高度;升降舵控制俯仰;方向舵控制左右,保持飞机垂直。
小提示:

,试舵 (不用担心反舵)
飞机很快自旋,不要理会飞机的方向,目测飞机是否垂直。如有偏差,要分清俯仰还是左右,
凭感觉用小舵试纠正:如果偏差改善,同一方向继续使舵;如果偏差恶化,迅速反方向大舵
纠正。
请注意:失速时的舵面效应=[舵量]X[风门(转速)]X[用舵时间]

注意舵量和风门的配合。有可能的话,尽量选用4C发动机,它的油门反应比2C快很多。2C

动机只能靠舵量和用舵时间调节。

,有些飞机的俯仰和摆动惯量较大,当纠正后还有继续摆动的倾向,反方向小舵制止。

,吊机高度,太高姿态判断困难,根据各自的逃生能力尽量低,通常在10左右。

,练习时,如果有风,任由飞机随风飘走,但一定要保持飞机垂直!远了回到上风再来。因
此,选无风或小风的天气是必要的。经验中,早上太阳未发火前,风很小。

,每次下来,趁感觉还在,有必要作快速总结分析。

,吊机练习需要高度集中精神,要避免分神。请打招呼的同好别误解没礼貌。
经过40-60分钟训练,大脑的反射区已经基本形成。如果可以吊10-20秒,旋转3-5圈,恭喜你,
你已经基本掌握吊机了!尽管看上去有些摇晃,练习3-4个周末,错舵率减少、用舵准确后,
就可以降低高度,爽吊一把了。
吊机就这么简单!!

楼主:
要提醒注意了,这时候最容易摔机!因为这时开始放肆,图刺激~~。的开始练习时,小心翼翼,
倒不摔。各自需要根据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刺激和麻烦间取平衡。3D游戏图的,不就刺激
吗?摔机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以前介绍过纸巾快速补机法,可以轻松再飞。
设置
舵面
吊机不需要很大的舵面角度,考虑初练者逃生、其他花式需要,设为45度为宜。我的舵面一般
设为略大于45度:50度。再大对于控制来说就没意义了。
由于舵面大,操控机构的回差(虚位)在舵面上有较大的反映,除油门外,最好使用带轴承的
优质舵角;舵机摇臂输出使用(直升机用)球头。
铰链最好选用带轴的,纸铰链会在大舵时抵消很多的舵机扭力。而且作用舵面净扭力减少,舵
面反应会变慢。
重心设定
按正常平飞设定即可,无须特别设定。重心和机翼受力有关,吊机时,机翼乘托力为0,只起到
自旋时阻力板的作用。仰停对重心倒是敏感的,如有吊机功力,怎麽仰停都没问题。
由于本人近日公务繁忙,以下从简,日后另文祥述
拉力线与平衡

3D
练习机一般不需要调整。象真机类的设置,日后另文祥述。
动力
最好使用四冲程发动机,它有两好处:1,油门响应快,可以产生短暂的强气流影响尾舵而飞机
的拉力和速度并无太大的改变。2C发动机当浆气流(转速)到需要的时候,飞机的累积速度会
增加到脱离失速态,吊机没问题,其他花式会受制。2,省油,同样拉力下,油耗是2C1/2
这对飞机的拉重比提升有好处。尽管燃料费用并不节省。

4C
发动机最好使用减震架。
拉重比:
起码1.2以上,因为用舵时,舵面产生横向分力的同时,也产生机尾方向的分力,会抵消部分浆
拉力。所以用舵时,油门同步点油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使用4C发动机的理由。
听说TS新出专为3D使用的522C发动机,也可以考虑。
浆:仰停时,比较畏惧反旋力,所以喜欢使用浆角小的浆,如果拉力足够,大浆角滚转得爽,快。
电子设备:
推荐使用S3001舵机,3D机的舵机轴径向力很大,3001输出轴有滚珠轴承,磨损和和虚位小;
FUTABA
的舵机设计有过人之处,在9V下使用仍然正常,但大于8V电机容易损坏,7.5V以下使用
是安全的。
我的飞机,都采用两节1200mAH锂离子电池,专门设计的超低动态内阻7.0V稳压电源,使用一年
多了,仍然反应凌厉,媲美500元的快速舵机。
遥控器设定:

,除风门外,所有舵机输出设定在150%
,曲线:副翼25%;升降舵和方向舵不大于35%;逐步减小,我现在用线性(0%)。
,混控:吊机不需要混控。我的飞机只设ELE-FLAP,用于平螺旋和空中急停。
有些遥控器没有方向舵曲线,可以用"rudder-rudder"跌加,获得折线响应。日后另文祥述
以前飞完教练机,问老鸟3A如何,回答说:一条直线可能要飞10年!免!我的目的,是弄点刺激的
娱乐把戏,在周六、日上午闹出一身汗后,回家洗个澡午睡。闹3A的话可能一条直线都没飞完,就
睡着、摔机了!这种事有专门的人去折腾。
偶然机会,从筋斗机开始玩起花式飞行,仔细探索起来还挺有味道。如果把3A飞机和游戏比喻为经
过净化的世界的话,象真机的花式飞行就是还原了的真实世界。我现在倒有兴趣挑战精确飞行。
声明:
以上算式并非精确数学等式;用语也非专业用语。皆为感觉的描述。当中荒谬之处希
望得到专业人士指点

网友:
认真听讲

网友(2011-12-23):
雪中送炭!

网友:
多谢啦。学习、学习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上次你一定是没看仔细吧?匆忙回帖都忘掉了。

网友:
留个位置做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