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恒龙电车放了几个月,现在动不了了

楼主(2011-01-06):
    去年买了一台恒龙3851-1,有刷的那种,配320A的电调,原配电池,下地过两次,原配电池一个怀孕了,就放在那里一直没有管,最近入手新电池了,又装起来,但是这次问题就怪了,拉油门到最大,舵机自己会朝右摆,摆到最右有就来回斗了,马达一格一格转,不拉油门打方向,舵机正常。有刷电调我用万用表测了,到电机电压正常7.2v,到接收机电压正常5.0v,身边认识没有玩车的,只有玩固电的,没有设备可以互换,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所有设备都没有摔过的,不玩时,我都是把电池拿出来的,各位大大求请帮忙啊,请指点一二哦。

网友A:
国产的电子设备就是这样的,基本的原件不行。还是买进口的吧,用10年都不会坏。正如人在年轻时候比身体意义不大,60岁以后比才有价值。

网友:
放坏了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电子设备就是这样的,基本的原件不行。还是买进口的吧,用10年都不会坏。正如人在年轻时候比身体意义不大,60岁以后比才有价值。

不要胡说!
你的电池可能有问题,大脚车电流很大,对电池要求极高。
一般锂电很容易被搞成大肚子。

网友:
电调坏了 很正常么

楼主:
 到底是什麽問題阿,電池是新的啊。電調電壓也測過了,沒有異樣啊。

楼主:
問題算是找到了,確實是電池的問題,充滿8.40v,放一天7.2v,放兩天6.6v,再放幾天估計要0v,害我把電調,接收機,木倉控的殼都拆了,塑料殼是次料做的,卡勾斷掉了,恆龍便宜就是這樣來的了。控的料更是不堪入目啊。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胡说!
你的电池可能有问题,大脚车电流很大,对电池要求极高。
一般锂电很容易被搞成大肚子。

謝謝md35的提示,不然我想不到去測電池工作狀態電壓和電流,問題一下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