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0G电脑连接线的制作

楼主(2011-01-06):
在同级别里的遥控系统里,日本三和的SD-10G 2.4GHZ遥控是世界上反应最快的系统,SD-10G可以通过连接电脑来传输资料。
SD-10G电脑连接线的制作方法:
自制SD-10G的电脑连接线要买1 S 端子公头(可用DVD用的S端子线), 1个电脑用的9针串口头子。如果电脑上没有串口,还要买1USB转串口线。

楼主:
如图將线接上, 地线接在S端子的外壳金属部份就可以了.

楼主:
PC端执行 (tx_tool.exe)启动显示

楼主:
SD-10G选择System Menu 18 Data Transfer
进入选项后, Yes/+ No/- 选择 TC->PC PC->TX, 然后选择要传送接收的配置文件.

然后在PC 端按下 Start按钮, SD-10G 也按下 Enter 键就可以传送配置文件了。

楼主:
SD-10G的联机软件

网友:
在本俱乐部购买的正品SD-10G将免费赠送数据线一根!

网友:
日本三和的SD-10G 2.4GHZ遥控是世界上反应最快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