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R11夹心怎么与网上的不一样

楼主(2011-01-06):
这个ER11的夹心怎么与网上的不一样,没有那道沟,如果买带沟的能安装上吗?是否需要连螺母一起买?

这个是我的,前面没有沟

这个是我的,前面没有沟

这个是网上的,前面有沟

这个是网上的,前面有沟

网友A:
带沟的是ER11A,不带沟的是ER1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沟的是ER11A,不带沟的是ER11B。

是否通用?要同螺母一起买吗?

网友A:
不通用!A、B螺头各自配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A、B螺头各自配弹簧夹头。

明白,谢谢了。

网友:
一个是卧铣头。一个是立铣头

网友:
这里高人大大地

网友:
为啥没人介绍AB的不同用法呢。想知道

网友:
楼主这个夹芯怎么磨损成这样了?

网友:
为啥没人介绍AB的不同用法呢。想知道: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也想知道有沟与没有沟的区别,原先的是没有沟的能否换成有沟的,当然是连压帽一起换了。

网友:
以前看过资料卧铣的螺母只有2个平型夹口,立铣的有6边。

个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卧铣头安装的时候因为水平推入的关系。为了保持里边夹头的精度,锥面一直延伸到凸点处。这样螺母压紧的时候,夹头体锥面始终还是紧贴的,而不至于让地球的重力给拉下来,造成安装困难或安装精度不高?不知道是否如此。

立铣夹头因为是垂直轴向安装,与重力垂直,所以可以加条沟槽?具体沟槽的作用就不清楚了。希望有人能回答。个人瞎猜,是否是为了增加自夹紧力的弹性?

网友:
继续补充刚刚想到的。可能又因为立铣螺母会因重力跌落,安装的时候有这个可能性,特别是更换刀具的时候或更换夹体的时候,起到一定的拉力,减少拆卸夹体时候以意外跌落的可能性?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原先用ER11-B型的夹心与压帽,能否换成ER11-A的夹心与压帽?

楼主:
再问ER11A,与ER11B的夹心的压帽是通用的吗?没人能给个确切的答复吗?

网友C:
有沟能火。无沟不能火。脱了才知道

网友D:
请问,ER11A,与ER11B型的夹心能用一样的压帽吗?我想买ER11A型的夹心用不用再买一个压帽?卖夹心的人说压帽是一样的?有没有专家说一说压帽到底一样否?

网友E:
不太清楚.也没用过.压帽,我看图片,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锥度的长度不一样.A型的没有到那个台阶而已.所以留有做一个槽.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能,A帽配A夹,B帽酏B夹。

网友F:
有沟槽的这种,螺母松开的时候,能够把里面的夹头向下拉出,松开刀具,如果没有沟槽,有可能你的螺母卸下来后,夹具还死死的撑在鸡鸡上,拿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