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尾舵行程问题

楼主(2011-01-06):
401+9257—— 静止调试时,尾推推不到最内(靠近尾管侧的),往外能推到最外(靠近尾翼侧的),尾推设在中间或者往尾管侧偏一些都是这样,尾推往内推的行程明细没有往外推的行程大。往内推感觉就像无法发力似的。

求教!!!!

网友:
401上可以调行程的。

网友:
  上幾張照片來看看你尾舵機中立點是否對的!

尾推行程是否用盡了?尾推是否置中?

楼主:
暂无照片,先图解。黄色部分表示满舵的行程角度,黑色表示球头,中间空心表示螺丝。制图水平差劲,见笑啊!

通过控调整球头处于不同位置,往右的行程角度始终大于往左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无照片,先图解
              是图解舵盘左右行程!?

楼主:
黄色部分表示满舵的行程角度,黑色表示球头,中间空心表示螺丝。制图水平差劲,见笑啊!

通过控调整球头处于不同位置,往右的行程角度始终大于往左的角度。

楼主:
是不是我表达不清啊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這個貼的全部看一下吧,可能合你用的  :loveliness:

网友:
把拉杆长度缩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386&extra=page%3D1

這個貼的全部看一下吧,可能合你用的  :loveliness:

谢谢,我也回去试试!!